有没有STM32 HAL库函数查询工具 最好带参数中文详解,代码逐行注解

楼主(2024-03-07):
谢谢大家

网友A:
也有同样问题,Standard Peripherals库有例程,直接Ctrl-C、Ctrl-V库例程就把代码写完了。现在用CubeMX生成的LL库,都要扒拉h文件看哪个像用哪个,连个说明都没有。

网友B:
带参数中文详解,代码逐行注解 ?
就是请个私教也没这么体贴罢

网友C:
没有的,还是靠自己吧

网友A:
破案了,藏在C:\Users\N\STM32Cube\Repository\STM32Cube_FW_F0_V1.11.3\Projects\里面。

奇怪的是CubeMX默默的替我装到这个位置,不告诉我,为了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