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单片机上电会误进入程序下载模式吗?

楼主(2024-03-07):
手册上说 注意:1、若不需要进行USB下载,芯片复位时P3.0/P3.1/P3.2不可同时为低电
但是下载的时候页面上有 下次下载时使能usb-isp模式,只要不勾上不就行了。
然后我的硬件设计是P3.2口是悬空的,P3.1和P3.0是接地的,就是担心断电上电冷启动复位,然后判断成都是低电平的话会出问题

网友A:
ISP升级 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偏偏要设计成P30,P31接地呢?

就是两个口也不是接地就是连了两个拨码开关,可能会出现接地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加外部上拉电阻,内部上拉要程序运行起来后才能配置,程序没运行起来之前是无效的。

你就内部调查一下 看看 mcu上电启动的时候, 如果下载串口一直没有数据,ISP下载程序是不是一直在那傻等,即使上电异常触发了下载程序,如果一直没有数据,是不是就一直等待?不然无法解释15楼说的用外部晶振的现象,,反正打电话给你们都一定是用户的错

网友A:
这个需要加外部上拉电阻,内部上拉要程序运行起来后才能配置,程序没运行起来之前是无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比如STC12C5A60S2,外部晶振,在不使用外部复位电路时,如果断电时间比较短再次上电,就大概率不能启动,需 ...

你这种情况早就遇到过了,不用外部晶振会好很多,用内部IRC振荡 卡住的概率极大降低,没有什么意义,一般晶振精度也不高,一般应用也不需要精确时间,做电子表它精度取决于 高精度晶振,带温补的那种或者更高级的,,短时间内断电再迅速上电,卡住的原因,我一直认为是它卡在ISP下载程序那里了,并不是mcu真的死机了,,新款的stc8系列好的多,,不过换新款的也好,老款的涨价,倒逼用户更新,新款的便宜好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经用STC8H3K48S2和STC15W4K58S4实物测试,只要在加电时P3.0/P3.1同时为低电平必定死机。死机后P3.0/P3.1 ...

它应该不是死机,就是在下载程序的固件代码上死循环,一直等

网友D:
比如STC12C5A60S2,外部晶振,在不使用外部复位电路时,如果断电时间比较短再次上电,就大概率不能启动,需要重新断电并等待几十秒以后再上电才能正常复位。3.1和3.0是悬空的。
是不是新款的芯片没有这种问题。是不是要改改了,板子太少了,一年就20来个,实在不想再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偏偏要设计成P30,P31接地呢?

经用STC8H3K48S2和STC15W4K58S4实物测试,只要在加电时P3.0/P3.1同时为低电平必定死机。死机后P3.0/P3.1恢复高电平也不能复活,必须重新加电。也就是说STC系列产品中能用ISP下载的芯片不可以设计成P3.0/P3.1接地或等效接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能否把你写的代码放出来看看,这个问题遇到的还是比较少的,看看跟代码是不是有关系

你得要stc的mcu固件代码才行,这种问题,暂时解决办法就是 加个外部硬件看门狗,,另外换新款的 STC单片机,,老款的15系列 固件可能设计有问题,当前主打的STC8系列暂时没发现这个问题,同样的硬件电路,同样的程序,不同的stc新老款系列,就是这么神奇,所以说问题是相对的,解决不了它固件问题,只能想办法解决自己的设计,但是用户得加钱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新出的型号固件貌似没有这种问题,早先的固件有的,特别用于复杂的工控环境,上电瞬间有一定几率卡死,自 ...

能否把你写的代码放出来看看,这个问题遇到的还是比较少的,看看跟代码是不是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用到现在,从来没有出现您所说的这种现象

新出的型号固件貌似没有这种问题,早先的固件有的,特别用于复杂的工控环境,上电瞬间有一定几率卡死,自带看门狗都无用,重新上电就没事了,最可疑的就是卡死瞬间它进入下载模式了,不然没理由卡住啊,同样的电路,不同的stc系列,新出的就大概率没事,神奇不?反正就是不能承认过去设计的有问题,你电话打过去一定就是你设计问题他们没有问题

网友B:
为什么偏偏要设计成P30,P31接地呢?

网友H:
不会,想要进入下载模式需要复杂的协议

网友I:
我也担心就p32增加个上拉电阻10k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是你的设计有问题。用此款MCU做的产品数以千计,市场从来没有反馈有类似“一直等待在ISP下载模式”的情 ...

有没有问题是相对而言,别的mcu就没有这问题,难道stc就不能承认自己设计缺陷,加个超时而已,它固件程序增加个isp下载超时机制,不是能节省用户电路设计少一点这种担心?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是多余的,如果上电异常,你信不信stc 一直等待在ISP下载模式,等到天荒地老,它也没有超时机制,也不 ...

我用到现在,从来没有出现您所说的这种现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是多余的,如果上电异常,你信不信stc 一直等待在ISP下载模式,等到天荒地老,它也没有超时机制,也不 ...

那是你的设计有问题。用此款MCU做的产品数以千计,市场从来没有反馈有类似“一直等待在ISP下载模式”的情况。可能是你对P3.1和P3.0不恰当的使用所导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特别需求,P3.1和P3.0不宜硬件接地。否则无法在线下载和在线升级。只要芯片复位时P3.0/P3.1/P3.2不 ...

不是多余的,如果上电异常,你信不信stc 一直等待在ISP下载模式,等到天荒地老,它也没有超时机制,也不进入用户程序,就是等。。

网友E:
如果不是特别需求,P3.1和P3.0不宜硬件接地。否则无法在线下载和在线升级。只要芯片复位时P3.0/P3.1/P3.2不同时为低电平,就不会在下载时使能usb-isp模式。stc8g单片机上电复位后就会进入程序下载模式,在一定时间内P3.0/P3.1检测不到ISP下载指令则自动进入用户程序。所以你的担忧是多余的。

网友J:
实在担心就p32增加个上拉电阻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