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译码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根据led显示译码电路和数码管显示译码电路,设计一个二进制与其他进制数互相转换的电路,中间部分怎么连接?

网友A(2024-03-07):
4511的ABCD就是10进制输入,你想要几进制显示啊?

网友B:
4511是 BCD锁存,7段译码驱动器,输入BCD码,译码输出直接驱动共阴数码管。138是3-8线译码器,输入3位2进制码,输出8选1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