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反接二极管用什么型号好?

楼主(2024-03-07):
谢谢大家

网友A:
根据电流电压大小选择普通整流二极管即可。

网友B:
1N4007

网友C:
很笼统,比如4007,比如5819,看你电流参数什么的

网友D:
整流二极管,网上随便一搜老多了

网友E:
只要耐压满足当然是管压降越低越好,对电压降不敏感的普通整流二极管就可以

网友F:
电压?电流?啥都没有啊!!
那就什么二极管都行!
不行再换!

网友G:
看整机电流啊,一般我用5819

网友H:
可用于反向保护的二极管必须具有高的反向击穿电压和很小的反向漏电流。

网友I:
MDMA700P1600CC
应该够用了

网友J:
常用的一般是SS34,正向导通压降只有0.1V

网友K:
如果是2V到3V之间的供电电压的话,用二极管就不合适了,
可以用小的场效应管,内阻小于50毫欧,1安电流压降不到50毫
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常用的一般是SS34,正向导通压降只有0.1V

不止吧,有0.5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2V到3V之间的供电电压的话,用二极管就不合适了,
可以用小的场效应管,内阻小于50毫欧,1安电流压 ...

这个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可用于反向保护的二极管必须具有高的反向击穿电压和很小的反向漏电流。

除非电池供电否则不需要考虑反向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用于反向保护的二极管必须具有高的反向击穿电压和很小的反向漏电流。

那种类型二极管反向漏电流比较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电池供电否则不需要考虑反向漏电流。

为什么电池供电要考虑反向漏电流,其他就不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2V到3V之间的供电电压的话,用二极管就不合适了,
可以用小的场效应管,内阻小于50毫欧,1安电流压 ...

其实如果是2V到3V之间的供电电压的话就不必设计防反接二极管,就算电源接反也烧不了芯片。反而因降低电源电压,增加电源内阻可能带来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如果是2V到3V之间的供电电压的话就不必设计防反接二极管,就算电源接反也烧不了芯片。反而因降低电源 ...

有道理

网友L:
上面都说了 其实还要关注压降和功耗问题,一般压降小选肖特基二极管,如果电流大就不能不考虑功耗和散热问题了,可以用理想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