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HAL库可以和寄存器或者标准库结合使用(混用)吗

楼主(2024-03-08):
STM32CubeMX生成的 HAL库的代码里添加标准库代码,可以吗

网友A:
可以混用。HAL太差劲了,很多人只用HAL库来初始化,执行代码用标准库或者LL库。

网友B:
不建议不能,可能混合的时候你会多很多麻烦要修改的,可以用HAL库搭配LL库一起用,当然你愿意操作寄存器控制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