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_F470的DS18B20程序

楼主(2024-03-08):
代码片段1为“DS18B20.h”
代码片段2为“DS18B20.c”
在main函数初始化部分直接调用“DQ_GPIO_Init();//初始化函数 使用时直接调用到主函数”
在main函数主循环中调用“Temp_Check();                //温度获取”即可获取温度

#ifndef _DS18B20_H_
#define _DS18B20_H_

#include "gd32f4xx.h"

//DQ_GPIO
#define DQ_GPIO_Port          GPIOC            //GPIO分组编号 范围A-E
#define DQ_Pin                GPIO_PIN_13       //GPIO针脚号   范围0-15
//#define SET                                     GPIO_PIN_SET
//#define RESET                                   GPIO_PIN_RESET

//总线的电平
typedef enum
{
        DQ_LEVEL_LOW = 0,
        DQ_LEVEL_HIGHT
}DQ_LEVEL_Type;

/* 引脚写高低电平 */
#define DQ_Write(Level)     if(Level) \
                                                                                gpio_bit_set(DQ_GPIO_Port,DQ_Pin); \
                                                    else  \
                                                                                gpio_bit_reset(DQ_GPIO_Port,DQ_Pin);

#define DQ_Write_LOW     gpio_bit_set(DQ_GPIO_Port,DQ_Pin)

#define DQ_Write_HIGH    gpio_bit_reset(DQ_GPIO_Port,DQ_Pin)

/*读取总线电平*/
#define DQ_Read        gpio_input_bit_get(DQ_GPIO_Port,DQ_Pin)

//ROM指令
#define SKIP_ROM         0xCC     //跳过 ROM
#define CONVERT_TEMP     0x44    //转换温度
#define READ_SCRATCHPAD  0xBE   //读取暂存器内容

/*************************相关函数************************************************/

void DQ_GPIO_Init(void);                       //初始化函数 使用时直接调用到主函数
uint8_t Ds18b20_Init(void);        //初始化函数 使用时直接调用到主函数
float Ds18b20_Get_Temp(void);                         //获取温度函数,使用时直接调用
void Temp_Check(void);                                                         //温度获取函数,直接显示并调用,用于测试

#endif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systick.h"

float Tem = 0.0;
char Data[20] = {0};

//温度检测函数 检测环境温度 单精度浮点型
void Temp_Check(void)
{
        Tem = Ds18b20_Get_Temp();
//        sprintf(Data,"%f",Tem);
}

//DS18B20输出IO口初始化
void DQ_GPIO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使能GPIO_C 时钟

        //DS18B20输出   输出模式(推挽输出) 速度50MHz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3);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3);

}

//输出初始化
void DQ_GPIO_OU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使能GPIO_C 时钟

        //DS18B20输出   输出模式(推挽输出) 速度50MHz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3);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3);

}

//输入初始化
void DQ_GPIO_IN(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使能GPIO_C 时钟

        //DS18B20输入   输入模式 速度50MHz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3);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3);

}

//DS18B20复位
void Ds18b20_Reset(void)
{

        DQ_GPIO_OUT();

        DQ_Write_LOW;
        delay_us(750);

        DQ_Write_HIGH;
        delay_us(15);
}

//扫描内存
uint8_t Ds18B20_CheckPulse(void)
{

        uint8_t Time_Count = 0;

        DQ_GPIO_IN();

        while (DQ_Read && Time_Count < 100)
        {
                Time_Count++;
                delay_us(1);
        }

        if (Time_Count >= 100)
                return 1;

        else
                Time_Count = 0;

        while (!DQ_Read && Time_Count < 240)
        {
                Time_Count++;
                delay_us(1);
        }

        if (Time_Count >= 24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读取位
uint8_t Ds18b20_Read_Bit(void)
{
        uint8_t dat;

        DQ_GPIO_OUT();

        DQ_Write_LOW;
        delay_us(15);

        DQ_GPIO_IN();
        if (DQ_Read == 1)
                dat = 1;
        else
                dat = 0;

        delay_us(50);
        return dat;
}

//读取字节
uint8_t Ds18B20_Read_Byte(void)
{
        uint8_t data = 0x00,mask;

        for (mask = 0x01;mask != 0;mask <<= 1)
        {
                if (Ds18b20_Read_Bit() == SET)
                        data |= mask;
                else
                        data &= ~mask;
        }
        return data;
}

//写字节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int8_t data)
{
        uint8_t mask;

        for (mask = 0x01;mask != 0;mask <<= 1)
        {
                DQ_GPIO_OUT();

                if ((data & mask) == RESET)
                {
                        DQ_Write_LOW;
                        delay_us(70);

                        DQ_Write_HIGH;
                        delay_us(2);
                }
                else
                {
                        DQ_Write_LOW;
                        delay_us(9);

                        DQ_Write_HIGH;
                        delay_us(55);
                }
        }
}

//DS18B20初始化
uint8_t Ds18b20_Init(void)
{
        Ds18b20_Reset();

        return Ds18B20_CheckPulse();
}

//获取温度
float Ds18b20_Get_Temp(void)
{
        uint8_t tpmsb, tplsb;
        short s_tem;
        float f_tem;

        Ds18b20_Reset();
        Ds18B20_CheckPulse();
        Ds18B20_Write_Byte(SKIP_ROM);
        Ds18B20_Write_Byte(CONVERT_TEMP);

        Ds18b20_Reset();
        Ds18B20_CheckPulse();
        Ds18B20_Write_Byte(SKIP_ROM);
        Ds18B20_Write_Byte(READ_SCRATCHPAD);

        tplsb = Ds18B20_Read_Byte();
        tpmsb = Ds18B20_Read_Byte();

        s_tem = tpmsb << 8;
        s_tem = s_tem | tplsb;

        if( s_tem < 0 )
                f_tem = (~s_tem+1) * 0.0625;
        else
                f_tem = s_tem * 0.0625;

        return f_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