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不通过变压器变为交流电问题

楼主(2024-03-08):
请教下,关于直流电变为交流电,不通过变压器,通过振荡电路变为正弦波然后怎么将得到的交流电信号进行升压呢 升压为交流12V、15V、20V三个电压

网友A:
可以用直流电机驱动交流发电机。

网友B:
看你输出功率了,信号放大再功率放大就好了,去学习学习模拟电路教材

网友C:
boost升压以后,通过H桥输出正弦波

网友D:
直流升压已有升压开关电源芯片,莫非有什么创新的?

网友E:
有种电路叫电荷泵,通过开关并串电容器升压,也有压电变压器,但更少用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boost升压以后,通过H桥输出正弦波

电感和变压器有本质区别吗?

网友F:
一定要避开变压器和电感么?
先用开关电容(电荷泵)升压,然后再用PWM输出,RC滤波成正弦波,再功率放大输出。

网友G:
文氏桥电路

网友H:
可以用74HC04/cd4069 加上电阻电容 组成振荡电路,驱动功率mos管. 通过调整RC的值达到想要的AC频率.

网友I:
半桥式逆变器,各电容都串联二极管,把交流输出端短路,
当一个电容充满时,电路翻转,两个电容轮流充电,电压叠加起来作为下一个「半桥逆变器」的电源.....,..。

网友I:
在超高电压领域,有一种叫做[马克电路]的,不知阁下听过没有,
这是一种 並入串出 一步到位的电荷泵,以火花隙为开关的 非戽斗式多倍压升压装置,
想要取得不同的输出电压,在对应的节点中接上H桥逆变就可以,不过,任何升压电路的带负载能力都不强,电荷泵式的更不济。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一定要避开变压器和电感么?
先用开关电容(电荷泵)升压,然后再用PWM输出,RC滤波成正弦波,再功率放大 ...

如果他有功率放大的高压电源就不会来问问题了。

网友J:
你想要的三种交流电压想要用直流电实现比较麻烦,只有用交流电加变压器是
最简单的,你可以拆开正弦波逆变器看看里面的结构,就知道有多么复杂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电感和变压器有本质区别吗?

电感和变压器在外观上看是差不多同样的东西,只是在工作的时候
才能发现它们是不同的。电感是先储存能量在磁芯里然后释放出来,
变压器则是在变压,磁芯没有储存能量。
你可能知道现在的开关电源,里面的那个变压器,有正激和反激之分,
只有正激的才是变压器,反激的实际上是多绕组的电感,外观上没什
么区别,只是在内部磁芯上多了一点点气隙,很多人也都把它称作变
压器,其实一般人也不需要知道这个区别。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电感和变压器在外观上看是差不多同样的东西,只是在工作的时候
才能发现它们是不同的。电感是先储存能量 ...

不全是,电感是被动器件(单绕组的变压器?),主要特性是感抗原理(低通高阻/扼流/反向电动势==),单一电感是没有作何做用的,比如高频扼流圈要配旁路电容,振荡要加电容(LC振荡)。。。
而变压器更多则是主动器件,依靠交流互感的原理,主要应用在能量变换/阻抗皮配/电路隔离的场景上。比如输电线的变压器/早期电视开线300R<>75R馈线连接/收音机中周。。
个人观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电感和变压器在外观上看是差不多同样的东西,只是在工作的时候
才能发现它们是不同的。电感是先储存能量 ...

说了这么一大坨还不如问问楼主为什么不能用变压器。

网友I:
嗯,这个嘛,大概是 脑洞题 来的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说了这么一大坨还不如问问楼主为什么不能用变压器。

估计楼主对变压器有什么误解,他的目的是减小体积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L:
估计楼主对变压器有什么误解,他的目的是减小体积吧!

也别说,这电感似乎很不招人待见,不管功率大小。
除非在 频率很高而且功率很大 的系统才显优势;在某些场合中,电感会以GIC来充当,那是因为这电感量用实体电感来做不好办。

网友M:
信号调理:
振荡电路+运放,运放需要双电源供电。
要将正弦波转换成其他波形可以用运放的各类拓扑进行实现。

网友N(2024-04-18):
采用XR2206芯片(函数发生器)和PA12芯片(功率放大器)。
XR2206可以得到从0.01Hz~1MHz以及更高的频率,正弦波振荡频率 f0是由连接到芯片引脚7或8的定时电阻R和跨接在引脚5、6之间的外部电容C确定的。通过计算得到振荡频率为 f0=1/(RC)。
注意:R的取值范围为4k~200k;C的取值范围为: 100pF~100uF。
PA12为一款高压、大电流输出的大功率线性运放。用于驱动阻抗、容抗和感抗等大功率负载。PA12具有良好的线性度,正负电源的绝对值范围为10~50V,输出电流峰值范围为-15~+15A。
输出电压的大小由正负电源的电压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不全是,电感是被动器件(单绕组的变压器?),主要特性是感抗原理(低通高阻/扼流/反向电动势==), ...

个人观点是错的,变压器是典型的无源passive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