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了DS1302时钟点按秒闪烁的问题,不用定时器也不用延时函数,只需函数内计数

楼主(2024-03-08):
void md()/*秒点准确无误,不多不少,刚好亮灭60次*/
{
        unsigned int d,s,i;
        i=1500;/*亮点时长,晶振不同,数值不同*/
  if(TIME[0]%2==1)/*单秒*/
        {
                d++;
                if(d<i)
                {
     COM2_DC_L=dm[disp[9]]+0x80;
                }
                else
                {
                 COM2_DC_L=dm[disp[9]];
                }
        }
        if(TIME[0]%2==0)/*双秒*/
        {
    d=0;
          s++;
          if(s<i)
          {
     COM2_DC_L=dm[disp[9]]+0x80;
          }
          else
                {
                 COM2_DC_L=dm[disp[9]];
                }
        }
          if(TIME[0]%2==1)/*单秒*/
        {
                s=0;/*因为时序问题,清零需要放在自加后面*/
        }
}

网友A:
为啥不用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定时器?

这是在函数内计数了。只是不用另外设置定时器

网友B:
用处不大
定时器作为单片机常用功能之一,你肯定得学会用
一旦你会用了,封装成一个函数,后期的代码复制就行了
而对于时钟秒闪这种东西,0.8秒一次和1秒一次,其实区别不大,给人感觉都是"1秒"闪一次,差不多就行
而你这个方法,也没感觉比定时器好到哪里去,反而是增加了代码的逻辑,让代码更复杂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在函数内计数了。只是不用另外设置定时器

用定时器设定一个时长,通常0.5s。当TIME[0]发生变化即触发闪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处不大
定时器作为单片机常用功能之一,你肯定得学会用
一旦你会用了,封装成一个函数,后期的代码复制就 ...

哦。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