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为什么数码管显示函数用2ms定时器显示会与ds1302时钟读取产生冲突?

楼主(2024-03-08):
谢谢大家

网友A:
DS1302用了什么peripheral?还是纯软件实现???

网友B:
读取的时候关掉总中断

网友C:
数码管用什么驱动的,看是不是这个数码管显示的时间太长了,导致读取ds1302的时间不对了

网友D:
没有代码不好猜。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我再试试

网友E:
不相关的哦,查下程序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