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8K64U单片机LCD1602做的电压表数字一直在变化怎么回事?

楼主:
#include <STC8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2^4;   //定义LCD1602端口
sbit RW = P2^5;
sbit EN = P2^6;
#define DataPort P0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ms--)
     {
    i = 15;
    j = 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delay(1);
EN_SET;
delay(1);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delay(1);
EN_CLR;
delay(1);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delay(1);
EN_CLR;
delay(1);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5);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0')
{
LCD_Write_Data( *s);
s ++;
}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DisplayVoltage(float voltage)
{
    unsigned char str[16];
    sprintf(str,"Voltage: %.2fV",voltage);
    LCD_Write_Com(0x80);
    LCD_Write_String(0,0,str);
}

void ADC_Init(void)
{
    ADC_CONTR |= 0x80;     //AD上电
    ADCTIM = 0x3f;         //设置ADC内部时序
    ADC_CONTR &= 0x7f;     //AD断电
    ADCCFG = 0x2f;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16,12位结果右对齐
    ADC_CONTR = 0x80;      //使能ADC模块上电
    delay(4);
    ADC_CONTR |= 0x01;     //选P01作为AD输入
}

uint ADC_Read()
{
    ADC_CONTR |= 0x40;                          //启动AD转换
    delay(2);
    while ((ADC_CONTR & 0x20)==0);                //查询ADC完成标志
    ADC_CONTR &= ~0x20;                         //清完成标志
    return ADC_RES << 8 | ADC_RESL;         //返回12位ADC结果
}

void main(void)
{
    P0M0=0;
    P0M1=0;
    P2M0=0;
    P2M1=0;
    LCD_Init();
    LCD_Clear();//清屏
    ADC_Init();
    delay(3);

    while (1)
    {
        unsigned int rawVoltage = ADC_Read();
        float voltage = (rawVoltage * 5.0) / 4095; // 假设参考电压是5V
        DisplayVoltage(voltage);
        delay(900);
    }
}
在测量时有点电压(不管是0.5v还是3.3v)就直接显示5V,不进行测量时读数在0~5v之间一直变化。程序有什么错误?指教指教!

网友A(2024-03-08):
需要把ADC的输入端口IO模式设置为高阻模式,你全部初始化准双向模式肯定读取不正常的

网友B:
多次重复读取后累加,再取平均值。

网友C:
几mV的跳动是正常的,把此示例端口按实际电路改一下即可。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LCD1602_DB P4
sbit  LCD1602_RS=P1^0;
sbit  LCD1602_RW=P1^1;
sbit  LCD1602_EN=P1^2;

uchar data dis_buf[]="VCC=0.000VVIN=0.000V";
int *BGV;//内部1.19V参考信号源值
uint res;//读取内部第15通道ADC结果
uint VCC;//电源电压
uint VCA;//缓冲
uint Vin;//被测电压
uint VADC;//ADC转换结果
uint count;//计数
bit flag;//T0中断标志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while (t--)
        {
                i = 15;
                j = 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初始化ADC
void ADC_Init(void)
{
        P_SW2 |= 0x80;
        ADCTIM = 0x3f;         //设置ADC内部时序
        P_SW2 &= 0x7f;
        ADCCFG = 0x2f;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16,12位结果右对齐
        ADC_CONTR = 0x80;      //使能ADC模块
}
//读取ADC结果
uint ADC_Read(uchar ch)
{
        ADC_CONTR = ch;                          //启动AD转换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志
        ADC_CONTR &= ~0x20;                         //清完成标志
        return ADC_RES << 8 | ADC_RESL;         //返回12位ADC结果
}

void Timer0_Init(void)                //1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  = 1;                          //使能总中断
}
void Read_Busy()           //忙检测函数,判断bit7是 0执行 1禁止
{
        unsigned char sta;      //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N = 1;
                sta = LCD1602_DB;
                LCD1602_EN = 0;    //使能
        }while(sta & 0x80);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写命令
{
        Read_Busy();//忙检测函数,判断bit7是 0执行 1禁止
        LCD1602_RS = 0;//RS数据命令选择RS=1数据 RS=0命令
        LCD1602_RW = 0;//读写选择 RW=1读取 RW=0写
        LCD1602_EN = 1;//使能预备
        LCD1602_DB = cmd;//送命令
        NOP20();
        LCD1602_EN = 0; //下降沿使能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
{
        Read_Busy();//忙检测函数,判断bit7是 0执行 1禁止
        LCD1602_RS = 1;//RS数据命令选择RS=1数据 RS=0命令
        LCD1602_RW = 0;//读写选择 RW=1读取 RW=0写
        LCD1602_EN = 1;//使能预备
        LCD1602_DB = dat;//送数据
        NOP20();
        LCD1602_EN = 0; //下降沿使能
}
void InitLcd1602()              //1602初始化 共5组初始化寄存器
{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EN = 0;
        Lcd1602_Write_Cmd(0x38);    //打开,5*8,8位数据   00111000
        Lcd1602_Write_Cmd(0x0c);    //00001100后三位表示 开显示 不显光标 光标不闪烁
        Lcd1602_Write_Cmd(0x06);    //00000110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一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屏
}

void main()
{
        uchar i;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80;       //设置P1.7为高阻 ADC口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Delay_ms(100);//等待系统稳定
        BGV = (int idata *)0xef;//内部1.19V参考信号源值
        ADC_Init();//初始化ADC
        Timer0_Init();//初始化定时器
        InitLcd1602();//初始化1602
        while (1)
        {
                if(flag)
                {
                        flag=0;
                        ADC_Read(0xcf);//丢掉两次检测
                        ADC_Read(0xcf);
                        res=ADC_Read(0xcf);   //读取第15通道ADC结果
                        VCC = (int)(4096L * *BGV / res);//计算电源电压
                        ADC_Read(0xc7);//丢掉两次检测
                        ADC_Read(0xc7);
                        VADC=ADC_Read(0xc7);   //读取第7通道ADC结果
                        Vin=VCC*(ulong)VADC/4096;//计算输入电压
                        dis_buf[4]=VCC/1000%10+'0';//千位
                        dis_buf[6]=VCC/100%10+'0';//百位
                        dis_buf[7]=VCC/10%10+'0';//十位
                        dis_buf[8]=VCC%10+'0';//个位
                        dis_buf[14]=Vin/1000%10+'0';//千位
                        dis_buf[16]=Vin/100%10+'0';//百位
                        dis_buf[17]=Vin/10%10+'0';//十位
                        dis_buf[18]=Vin%10+'0';//个位
                        Lcd1602_Write_Cmd(0x80);//第一行
                        for(i=0;i<10;i++)
                                Lcd1602_Write_Data(dis_buf[i]);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第二行
                        for(i=0;i<10;i++)
                                Lcd1602_Write_Data(dis_buf[i+10]);
                }
        }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flag=1;
}

网友D:
应该是AD转换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几mV的跳动是正常的,把此示例端口按实际电路改一下即可。

测不了,只显示VCC=0.000V VIN=0.000V。读数无变化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几mV的跳动是正常的,把此示例端口按实际电路改一下即可。

lcd1602 字符显示数字  不是要加30?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测不了,只显示VCC=0.000V VIN=0.000V。读数无变化

这只是示例程序,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电路修改端口定义。

网友G(2024-06-17):
引用 网友C:
几mV的跳动是正常的,把此示例端口按实际电路改一下即可。

你好,请教一下flag;//T0中断标志那段程序为什么要放在主循环里?放在定时器T0中断那里可以吗

网友H:
试一下换个万用表,或则检查一下电路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网友I:
试试硬件滤波,加上软件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