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在同一端口数码管如何显示?

楼主(2024-03-08):
共阴极三位数码管的段选不在同一个端口,该怎么用51单片机让数码管显示
sbit sega  = P0^1;//数码管段选引脚sbit segb  = P3^0;
sbit segc  = P3^4;
sbit segd  = P0^2;
sbit sege  = P0^3;
sbit segf  = P0^0;
sbit segg  = P3^1;
sbit segdp = P1^7;
sbit dir1  = P1^0;//数码管位选引脚
sbit dir2  = P1^1;
sbit dir3  = P3^3;

网友A:
那就一个一个的置1或者0好了,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B:
把显示内容放到一个字节,做个子程序专门把对应的位传递到对应的脚上

网友C:
任意端口组合驱动数码管
#include <reg51.H>

sbit sega  = P0^1;//数码管段选引脚
sbit segb  = P3^0;
sbit segc  = P3^4;
sbit segd  = P0^2;
sbit sege  = P0^3;
sbit segf  = P0^0;
sbit segg  = P3^1;
sbit segdp = P1^7;
sbit dir1  = P1^0;//数码管位选引脚
sbit dir2  = P1^1;
sbit dir3  = P3^3;

unsigned char data table[17]={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00};

void LED_dula(unsigned char dat)
{
        sega=dat   &0x01;
        segb=dat>>1&0x01;
        segc=dat>>2&0x01;
        segd=dat>>3&0x01;
        sege=dat>>4&0x01;
        segf=dat>>5&0x01;
        segg=dat>>6&0x01;
        segdp=dat>>7&0x01;
}

void LED_wela(unsigned char dat)
{
        dir1=dat   &0x01;
        dir2=dat>>1&0x01;
        dir3=dat>>2&0x01;
//        dir4=dat>>3&0x01;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t;i>0;i--)
                for(j=120;j>0;j--);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j,k;
        while (1)
        {
                LED_wela(0xff);                        //位消隐
                LED_dula(table[i]);                //传段码
                LED_wela(~(0x01<<i));        //传位码
                i=++i%3;                                                //位循环计数
                if(++j>=1000)                                //移动显示
                {
                        j=0;
                        table[16]=table[0];
                        for(k=0;k<16;k++)
                                table[k]=table[k+1];
                }
                Delay_ms(1);                        //控制主循环周期
        }
}

楼主:
oid display_num(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Tab[n];
        sega = temp & (0x01<<0);
        segb = temp & (0x01<<1);
        segc = temp & (0x01<<2);
        segd = temp & (0x01<<3);
        sege = temp & (0x01<<4);
        segf = temp & (0x01<<5);
        segg = temp & (0x01<<6);
}
消影这样可以吗?单个能显示对,三位一起显示就错
void xiao_ying(void)
{
        sega = 0;
        segb = 0;
        segc = 0;
        segd = 0;
        sege = 0;
        segf = 0;
        segg = 0;
}
void display_vvalue(unsigned char adc_value)
{
        unsigned char ge,shi,bai;
        ge  = adc_value % 10 ;
  shi = adc_value % 100 / 10;
  bai = adc_value / 100 ;

        display_num(ge);//送段码 个位
        dir1 = 0;//送位码
        delay_ms(3);//延时
        xiao_ying();//消影

        display_num(shi);//送段码 十位
        dir2 = 0;//送位码
        delay_ms(1);//延时
        xiao_ying();//消影

        display_num(bai);//送段码 百位
        dir3 = 0;//送位码
        delay_ms(1);//延时
  xiao_ying(); //消影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意端口组合驱动数码管

if(++j>=1000)                                //移动显示
                {
                        j=0;
                        table[16]=table[0];
                        for(k=0;k<16;k++)
                                table[k]=table[k+1];
                }
                Delay_ms(1);                        //控制主循环周期
        }
大佬其他的都能看懂,就这一段看不懂

网友D:
自己写个函数把你编码的数据的每个位对应到各个IO就好了,处理速度没问题的放心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if(++j>=1000)                                //移动显示
                {
                       ...

每次主循环把显示内容向左循环移动一个位置,总工的代码风格非常间接高效。
比如本次循环显示123,下次显示234,大概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if(++j>=1000)                                //移动显示
                {
                       ...

不对,是每1000次循环移动一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if(++j>=1000)                                //移动显示
                {
                       ...

xiaobendan001的解释是正确的,此段代码目的就是把0~F按一定时间间隔循环显示。检验一下数码管字符有无差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任意端口组合驱动数码管

严重怀疑segd=dat>>3&0x01;这种写法执行效率极其低下,建议让编译器输出汇编代码检查一下。

写成segd=dat&(0x01<<3);应该更好一些,这种写法的移位是编译时进行的,单片机没有移位操作,segd根据等号右边的值是0或者非零来置0或1。

我没有c51只是个建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任意端口组合驱动数码管

我用了DOS下面Franklin C51 V3.2(就是Keil在美国销售代理的名字)测试了一下,果然如果我所料,你的代码执行效率非常差。生成出来的汇编代码对比如下:

; void LED_dula(unsigned char dat)

        RSEG  ?PR?_LED_dula?1801
        USING        0
_LED_dula:
        MOV          dat?00,R7
                        ; SOURCE LINE # 32
; {
                        ; SOURCE LINE # 33
;         sega=dat   &0x01;
                        ; SOURCE LINE # 34
        MOV          A,dat?00
        RRC          A
        MOV          sega,C
;         segb=dat>>1&0x01;
                        ; SOURCE LINE # 35
        MOV          A,dat?00
        CLR          C
        RRC          A
        RRC          A
        MOV          segb,C
;         segc=dat>>2&0x01;
                        ; SOURCE LINE # 36
        MOV          A,dat?00
        RRC          A
        RRC          A
        ANL          A,#03FH
        RRC          A
        MOV          segc,C
;         segd=dat>>3&0x01;
                        ; SOURCE LINE # 37
        MOV          A,dat?00
        RRC          A
        RRC          A
        RRC          A
        ANL          A,#01FH
        RRC          A
        MOV          segd,C
;         sege=dat>>4&0x01;
                        ; SOURCE LINE # 38
        MOV          A,dat?00
        SWAP         A
        ANL          A,#0FH
        RRC          A
        MOV          sege,C
;         segf=dat>>5&0x01;
                        ; SOURCE LINE # 39
        MOV          A,dat?00
        SWAP         A
        RRC          A
        ANL          A,#07H
        RRC          A
        MOV          segf,C
;         segg=dat>>6&0x01;
                        ; SOURCE LINE # 40
        MOV          A,dat?00
        SWAP         A
        RRC          A
        RRC          A
        ANL          A,#03H
        RRC          A
        MOV          segg,C
;         segdp=dat>>7&0x01;
                        ; SOURCE LINE # 41
        MOV          A,dat?00
        SWAP         A
        RRC          A
        RRC          A
        RRC          A
        ANL          A,#01H
        RRC          A
        MOV          segdp,C
; }
                        ; SOURCE LINE # 42
        RET
; END OF _LED_dula

; void LED_dula1(unsigned char dat)

        RSEG  ?PR?_LED_dula1?1801
        USING        0
_LED_dula1:
        MOV          dat?10,R7
                        ; SOURCE LINE # 43
; {
                        ; SOURCE LINE # 44
;         sega=dat   &0x01;
                        ; SOURCE LINE # 45
        MOV          A,dat?10
        RRC          A
        MOV          sega,C
;         segb=dat&0x01<<1;
                        ; SOURCE LINE # 46
        MOV          A,dat?10
        MOV          C,ACC.1
        MOV          segb,C
;         segc=dat&0x01<<2;
                        ; SOURCE LINE # 47
        MOV          C,ACC.2
        MOV          segc,C
;         segd=dat&0x01<<3;
                        ; SOURCE LINE # 48
        MOV          C,ACC.3
        MOV          segd,C
;         sege=dat&0x01<<4;
                        ; SOURCE LINE # 49
        MOV          C,ACC.4
        MOV          sege,C
;         segf=dat&0x01<<5;
                        ; SOURCE LINE # 50
        MOV          C,ACC.5
        MOV          segf,C
;         segg=dat&0x01<<6;
                        ; SOURCE LINE # 51
        MOV          C,ACC.6
        MOV          segg,C
;         segdp=dat&0x01<<7;
                        ; SOURCE LINE # 52
        RLC          A
        MOV          segdp,C
; }
                        ; SOURCE LINE # 53
        RET
; END OF _LED_dula1

还有更好的写法:
unsigned char bdata tmp;
sbit tmp0=tmp^0;
sbit tmp1=tmp^1;
sbit tmp2=tmp^2;
sbit tmp3=tmp^3;
sbit tmp4=tmp^4;
sbit tmp5=tmp^5;
sbit tmp6=tmp^6;
sbit tmp7=tmp^7;

void LED_dula2(unsigned char dat)
{
        tmp=dat;
        sega=tmp0;
        segb=tmp1;
        segc=tmp2;
        segd=tmp3;
        sege=tmp4;
        segf=tmp5;
        segg=tmp6;
        segdp=tmp7;
}

最终生成的汇编就更加简洁了:
; void LED_dula2(unsigned char dat)

        RSEG  ?PR?_LED_dula2?1801
        USING        0
_LED_dula2:
        MOV          dat?20,R7
                        ; SOURCE LINE # 54
; {
                        ; SOURCE LINE # 55
;         tmp=dat;
                        ; SOURCE LINE # 56
        MOV          tmp,dat?20
;         sega=tmp0;
                        ; SOURCE LINE # 57
        MOV          C,tmp0
        MOV          sega,C
;         segb=tmp1;
                        ; SOURCE LINE # 58
        MOV          C,tmp1
        MOV          segb,C
;         segc=tmp2;
                        ; SOURCE LINE # 59
        MOV          C,tmp2
        MOV          segc,C
;         segd=tmp3;
                        ; SOURCE LINE # 60
        MOV          C,tmp3
        MOV          segd,C
;         sege=tmp4;
                        ; SOURCE LINE # 61
        MOV          C,tmp4
        MOV          sege,C
;         segf=tmp5;
                        ; SOURCE LINE # 62
        MOV          C,tmp5
        MOV          segf,C
;         segg=tmp6;
                        ; SOURCE LINE # 63
        MOV          C,tmp6
        MOV          segg,C
;         segdp=tmp7;
                        ; SOURCE LINE # 64
        MOV          C,tmp7
        MOV          segdp,C
; }
                        ; SOURCE LINE # 65
        RET
; END OF _LED_dula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严重怀疑segd=dat>>3&0x01;这种写法执行效率极其低下,建议让编译器输出汇编代码检查一下。

写成segd= ...

对于初学者而言,易懂比效率更适宜。何况在相同环境原代码执行时间35us,改后的代码执行时间64us,效率不升反降。

网友E:
51单片机有一个很大的好处:位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于初学者而言,易懂比效率更适宜。何况在相同环境原代码执行时间35us,改后的代码执行时间64us,效率不 ...

算了吧你,你的代码每行要产生超过5条指令,我改了以后只有2条。

网友B:
两位总工各有千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算了吧你,你的代码每行要产生超过5条指令,我改了以后只有2条。

你是对的,我弄反了。原代码执行时间64us,改后的代码执行时间35us.

网友B:
unsigned char bdata tmp;
sbit tmp0=tmp^0;
sbit tmp1=tmp^1;
sbit tmp2=tmp^2;
sbit tmp3=tmp^3;
sbit tmp4=tmp^4;
sbit tmp5=tmp^5;
sbit tmp6=tmp^6;
sbit tmp7=tmp^7;

void LED_dula2(unsigned char dat)
{
        tmp=dat;
        sega=tmp0;
        segb=tmp1;
        segc=tmp2;
        segd=tmp3;
        sege=tmp4;
        segf=tmp5;
        segg=tmp6;
        segdp=tmp7;
}
sbit还可以这样用啊?涨姿势了这回

网友F:
dula、wela,这是什么词的缩写

网友G:
牛逼牛逼,看到大佬之间的对话精彩之极,感叹我等道友何时能达到这种级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char bdata tmp;
sbit tmp0=tmp^0;
sbit tmp1=tmp^1;

关键在于b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char bdata tmp;
sbit tmp0=tmp^0;
sbit tmp1=tmp^1;

你能看明白吗?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怎么能这样写的。
unsigned char bdata tmp;
sbit tmp0=tmp^0;
sbit tmp1=tmp^1;
sbit tmp2=tmp^2;
sbit tmp3=tmp^3;
sbit tmp4=tmp^4;
sbit tmp5=tmp^5;
sbit tmp6=tmp^6;
sbit tmp7=tmp^7;

void LED_dula2(unsigned char dat)
{
        tmp=dat;
        sega=tmp0;
        segb=tmp1;
        segc=tmp2;
        segd=tmp3;
        sege=tmp4;
        segf=tmp5;
        segg=tmp6;
        segdp=tmp7;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能看明白吗?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怎么能这样写的。
unsigned char bdata tmp;
sbit tmp0=tmp^0;

你查下8051的RAM地址20h~2fh有和与众不同之处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