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汇编程序错误

楼主(2024-03-08):
这个程序是为了测试51用寄存器传递数据。流程是给r0-----r7 两个页面赋值,然后串口发送页面1 r0---r7的值。总是跑不起来,有的时候跑飞,有的时候死循环。以上程序 在子程序  SYSTEMSET:  的ret位置不返回。

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程序如下:
AUXR        EQU     08EH        //辅助寄存器
T2H         DATA    0D6H        //定时器2高8位
T2L         DATA    0D7H        //定时器2低8位
P_SW1       EQU     0A2H        //外设功能切换寄存器1
S1_S0       EQU     40H         //P_SW1.6
S1_S1       EQU     80H         //P_SW1.7
BUSY        BIT 20H.0           //忙标志位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主程序 **************************************
MAIN:
        LCALL        SYSTEMSET
        LCALL        UART_2
D1:
        LCALL        DDATA
        LJMP        D1
        RET

//主程序 **************************************
UART_2:
        PUSH        ACC
//        PUSH        PSW
    CLR   BUSY                        ;
//    CLR   EA                        ;
    MOV   SP,#3FH                ;
        ANL  P_SW1,#03FH        ;S1_S0=0 S1_S1=0
        MOV SCON,#50H       ;8位可变波特率
        ORL AUXR,#04H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ORL AUXR,#01H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9600
        MOV T2L,#0E0H                ;设定定时初值        9600
        MOV T2H,#0FEH                ;设定定时初值
        ORL AUXR,#10H                ;启动定时器2
//        SETB  ES;                    //使能串口中断
//  SETB  EA;
//        POP        PSW
        POP ACC
        RET

SYSTEMSET:
        PUSH        ACC
        MOV        00H,#0X01
        MOV        01H,#0X02
        MOV        02H,#0X03
        MOV        03H,#0X04
        MOV        04H,#0X05                  ;寄存器 R0--R7 0页面
        MOV        05H,#0X06
        MOV        06H,#0X07
        MOV        07H,#0X08

        MOV        08H,#0X09
        MOV        09H,#0X0A
        MOV        0AH,#0X0B
        MOV        0BH,#0X0C                  ;寄存器 R0--R7 1页面
        MOV        0CH,#0X0D
        MOV        0DH,#0X0E
        MOV        0EH,#0X0F
        MOV        0FH,#0X11
        POP ACC
        RET

DDATA:
        PUSH        ACC
        PUSH        PSW
        SETB        PSW.3                             ;将r0---r7  1页面 8个值发送串口
    SETB BUSY;
        MOV        A,R0
    MOV SBUF,A;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JNB TI,$;
    CLR TI;

        SETB BUSY;
        MOV        A,R1
    MOV SBUF,A;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JNB TI,$;
    CLR TI;

        SETB BUSY;
        MOV        A,R2
    MOV SBUF,A;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JNB TI,$;
    CLR TI;
        SETB BUSY;

        MOV        A,R3
    MOV SBUF,A;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JNB TI,$;
    CLR TI;

        SETB BUSY;
        MOV        A,R4
    MOV SBUF,A;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JNB TI,$;
    CLR TI;

        SETB BUSY;
        MOV        A,R5
    MOV SBUF,A;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JNB TI,$;
    CLR TI;

    SETB BUSY;
        MOV        A,R6
    MOV SBUF,A;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JNB TI,$;
    CLR TI;

        SETB BUSY;
        MOV        A,R7
    MOV SBUF,A;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JNB TI,$;
    CLR TI;

        POP        PSW
        POP ACC
    RET;

end

网友A:
Register窗口被你点亮的sp值已经说明了问题。

网友B:
这段子程序把堆栈数据都修改了,怎么返回。

楼主:
已解决,没考虑到PC会自己找地方压栈。提前设置栈问题解决。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OV   SP,#3FH
。感谢楼上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