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单片机配合ADC采集电压,范围是±20V

楼主(2024-03-08):
这种电路,看了AD的芯片,最大的只有ADS 9817是正负12V,18V的最大耐压,而且我的要求是精度要达到mv级,4通道,有没有合适的芯片AD芯片推荐,是否需要设计别的调理外围电路,如果需要如何设计,提供思路即可

网友A:
+/- 20v的输入电压,不需要AD转换的输入能达到+/- 20v, 用高精度的两个电阻作为采样比例降幅到AD输入容许范围内,AD转换再来软件比例放大即可得到输入电压的实际数值了.  比如万用表可以测DC/AC 750v的电压, 如果直接输入到ad端口, ic一定会炸的, 现有ic工艺水平是不能承受这么高的电压直接输入的.

考虑到保护作用, 可以加入二极管, TVS等元件作为输入端过压保护.
考虑到输入阻抗, 可加入运放电路作高阻抗输入.
需要精度, 可选择24bit分辨率的ADC, 外加高精密的电压参考源. 线路也要做优化, 比如模拟,数字地,屏蔽等方面

网友B:
20V/1mV=20000,加上正负是40000,至少需要16bit ADC,用国产24bit ADC吧。

网友C:
我们需要使用分压器和偏置电压源将+/- 20V转换为0-5V范围。

网友D:
ADC都要设计前端电路的,如果是差分电路你就选择差分放大(衰减)电路去处理,不做要求也可以单端处理,可以使用一些24bit的ADC配低温度系数的基准源,你这个量程对应精度毫伏单靠基准和外围电路的初始精度肯定是达不到的,后期软件校准我认为也少不了,你可以实时XM24L+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