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485的应用电路求助

楼主:
刚接触485通讯,在网上找了好多电路图,都没成功,只有MAX13487成功通讯,但是现在MAX13487太贵了,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能行不

网友A(2024-03-09):
P20 用作收发转换,P36用作RXD,P37用作TXD

网友B:
可以用MAX13485这个还挺便宜的

网友C:
很多兼容芯片 具体根据VCC电源选择对于电源电压的芯片就好了,立创大把的

网友D:
可以用MAX13488。你用SP485没有控制收发方向吧。有120R终端电阻那上下来4.7K大了,改为680R

网友E:
先把R98去掉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MAX13488。你用SP485没有控制收发方向吧。有120R终端电阻那上下来4.7K大了,改为680R

MAX13488 5元多,MAX13487  6元多,前几个月还没这么贵,翻了3倍多

网友F:
和发送速率有关吗?普通485通讯,立创不到1元的485用的很好,完全没有问题,图中R99和R100干嘛用的,没有看过这样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和发送速率有关吗?普通485通讯,立创不到1元的485用的很好,完全没有问题,图中R99和R100干嘛用的,没有看 ...

抗干扰,防止干扰信号

网友G:
硬件没多大问题,通讯没成功可能如5楼说的收发方向不对

网友H:
先断开120R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硬件没多大问题,通讯没成功可能如5楼说的收发方向不对

谁说没问题的,R99、R100是让总线在空闲的时候处于明确的状态的,总线差分电压至少要200mV,你看看加上了R98以后这一点能保证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谁说没问题的,R99、R100是让总线在空闲的时候处于明确的状态的,总线差分电压至少要200mV,你看看加上了 ...

严格来说是要压差200mV以上,实际单个485测试是没有问题的,楼主说通讯不成功。之前用其他品牌的485是可以正常通讯的,说明他之前应该也是这个参数。 如果收发方向正确的,代码没问题。那确实应该调整上下拉电阻阻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严格来说是要压差200mV以上,实际单个485测试是没有问题的,楼主说通讯不成功。之前用其他品牌的485是可 ...

空闲的状态不确定,不同芯片可能认为是0或1,自然结果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