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PWM程序写法出现的问题,为什么示波器A、B通道的波形不一样

楼主(2024-03-09):
请教:为什么示波器A、B通道的波形不一样?
PMW1波形正常,PWM3就不行了? 是这种写法不对吗?

网友A:
你程序问题else后面多行代买要是都要受else控制你就加上花括号

网友B:
明显是PWM3在其他位置被改动了,搜项目工程所有文件里面的PWM3这个变量。

网友C:
else后面还得加个{}
PWM3 = 0;每次进入判断都全被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