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带PWM能配置PID控制吗?

楼主(2024-03-09):
做PID控制的一般常用定时器做PWM,然后配置给PID,但有时候定时器做PWM由于在PID控温时频率小于20KHZ会出现有异响的现象,如使用单片机内置16位PWM配置给PID是否合适?不知各位大佬是怎样做的?

网友A:
不确定你使用的是什么型号MCU,目前带PWM的输出的MCU,PWM的最高频率都大大高于你提到的20K,所以这点我觉得你不用担心。

网友B:
当然合适,控温那么慢不用PWM都可以,用定时器加GPIO都能做。

楼主:
目前使用的MCU是STC15W408as,要求开关频率大于20KHZ,用定时器做PWM控温发现在PID控温时发热芯引脚会有异响,所以只能将频率提高。

网友C:
当然可以

网友D:
温控要这么高的频率?高于14K是听不到的,20K都不行?你能听到20K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控要这么高的频率?高于14K是听不到的,20K都不行?你能听到20K的声音?

是客户要求开关频率等于或大于20KHZ

网友B:
客户要求不合理,温度变化极其缓慢,用1Hz都没有问题。

网友E:
使用内置的 PWM 配置进行 PID 控制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的MCU是STC15W408as,要求开关频率大于20KHZ,用定时器做PWM控温发现在PID控温时发热芯引脚会有异响 ...

如果是感性负载,可能要用到20K的频率
但温度控制一般用个1KHZ就可以了,这几乎是大小通吃的PWM频率

楼主:
目前使用是阻性负载,试过用1KHZ的PWM频率,但在控温状态下发热芯引脚会吱吱响,后来将频率改低到十几HZ以下就没那么明显

网友G(2024-05-26):
人的耳朵可以听到20Hz-----20000Hz的声音.最敏感是1000Hz-----3000Hz之间的声音。控制频率远离这个范围人耳听不到异响。

网友H:
不能,PID有算法的。有点复杂。

网友D:
14K以上就听不到了。这么搞是用MOS或者IGBT吗?用固态继电器好像没有啥用啊。

网友I(2024-06-29):
我用的树莓派pico不太行,pwm输出改变了电压(也可能是我姿势不对),用了定时器+gpio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