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VR时不小心把内部RC振荡器改成了外部RC振荡器 可是我只有晶振所以无法用ISP下...

楼主(2024-03-09):
用AVR单片机时不小心把内部RC振荡器 改成了 外部RC振荡器 可是我只有晶振所以无法用ISP下载程序了怎么改回来?也没专用的编程器,只有USBISP下载器。

网友A:
改为外部振荡器的情况下只能使用有源晶振接入,使用芯片工作后再修改配置。

网友B:
USBISP是可以修改熔丝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为外部振荡器的情况下只能使用有源晶振接入,使用芯片工作后再修改配置。

没有有源晶振有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ISP是可以修改熔丝位的。

现在锁死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为外部振荡器的情况下只能使用有源晶振接入,使用芯片工作后再修改配置。

无源晶振可以吗

网友B:
无源晶振就只能用振荡器了,搜“Pierce oscillator”大把的图纸。

网友C:
成品USBISP下载器中间有个孔,你去查查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D:
我也出现了楼主这种情况,解决办法是:用51单片机的晶振时钟信号输入端,连接到AVR的时钟输入端,两条线,一条地线,一条时钟信号线,用ISP重新设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出现了楼主这种情况,解决办法是:用51单片机的晶振时钟信号输入端,连接到AVR的时钟输入端,两条线, ...

好的,感谢,我试试

楼主:
已完贴,谢谢大家, 51jia 的方案可以,大家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采纳。特别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我试试

记得用8M晶振

楼主:
我已经搞好了,太感谢了,要不然我那个单片机就报废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品USBISP下载器中间有个孔,你去查查是干什么用的

咋没找到,能告诉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搞好了,太感谢了,要不然我那个单片机就报废了,谢谢

不用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