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面积有限,想用EG3001同时驱动并连的两个MOS,是否可行?

楼主(2024-03-09):
由于面积有限,想用一个驱动芯片驱动两个并连的MOS

网友A:
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你担心什么呢?

网友B:
EG3001是一款单通道功率MOSFET管或大功率双极性晶体管门极或基极驱动专用芯片,驱动能力较强。同时驱动并联的两个MOS管毫无问题。

网友C:
在多加几个都没玩问题,这是专门的驱动芯片,驱动能力非常强,驱动能达到几A的电流能力

楼主:
谢谢大家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