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单片机程序接收gps数据后,oled显示不出来?该如何定位错误?

楼主(2024-03-09):
关于oled显示问题
各位大佬我问问为什么我这个程序接收gps数据后,oled显示不出来吗

楼主:
目前显示完welcome to use后不显示了

网友A:
这是公司项目还是自己搞的玩的啊

网友A:
用的什么单片机

网友B:
在可疑地方,串口初始化,while里打断加OLED显示看下是进行到哪里卡了。还是串口接收字符转换显示的原因。

网友C:
你先确定串口可以正常接收,剩下的就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