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之EV1527无线433M解码程序

楼主(2024-03-09):
MCU:STC8单片机
解码协议:EV1527
显示:LCD1602

#include "time.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ask.h"

////////////////////////////////
unsigned char decode_ok;
unsigned int  hh_w,ll_w;
unsigned char  ma_x;
unsigned char  bma1,bma2,bma3,bma4;
unsigned char  mma1,mma2,mma3,mma4;
unsigned char mmb1,mmb2,mmb3,mmb4;
//extern uint8_t mmb1,mmb2,mmb3,mmb4;
unsigned char rf_ok1,rf_ok2,rf_ok;
unsigned char old_rc5;
unsigned char tb_ok;
unsigned char D0,D1,D2,D3 ;
unsigned int s ,s1;
unsigned char bt_auto;
unsigned char rf_data[4];
void rexode_433M(void);
//bit open_led_flag=0;
unsigned char count_5ms=0;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out[];//LED数组
extern u8 add1,spacing,mode;//地址,间隔时间,模式

//////////////////////////////////////////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0x00;
        TL0=65536-10;                                                //定时10ms
        TH0=(65536-10)>>8;
/////////////////////以下STC12/////////////////////
//                TL0=65536-46;                                                //定时10ms,系统时钟12分频后,定时1的时钟为2.25M,
//                TH0=(65536-46)>>8;
        TR0=1;ET0=1;        //定时器0 ,定时16位模式
        EA=1;
}
//////////////////////////////////////////
void timer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L0=(65535-50)%256;                                                //定时50us,
        TH0=(65535-50)/256;
        count_5ms++;
        TX_433M_pin=~TX_433M_pin;
        rexode_433M();
}
//////////////////////////////////////////////
void rexode_433M(void)
{
        if (!RF)
        {
                ll_w++;
                old_rc5=0;
        }
        else
        {
        hh_w++;
        if (!old_rc5)
        {   // 2/5 100/130
                if (((hh_w>=2)&&(hh_w<=15))&&((ll_w>=160)&&(ll_w<=320)))
                {
                        tb_ok = 1 ;
                        ma_x = 0;
                        bma1=0; bma2=0; bma3=0; bma4=0;
                }
                else if ((tb_ok)&&((ll_w>=19)&&(ll_w<=33))) //8/13
                {
                        ma_x++;
                        if(ma_x>23)
                        {
                                if(!rf_ok1)
                                {
                                        mma1=bma1;
                                        mma2=bma2;
                                        mma3=bma3;
                                        mma4=bma4;

                                        rf_ok1=1;
                                        tb_ok=0;
                                        s=10000;
                                        }
                                        else
                                        {
                                                mmb1=bma1;
                                                mmb2=bma2;
                                                mmb3=bma3;
                                                mmb4=bma4;

                                                rf_ok2=1;
                                                tb_ok=0;
                                        }
                                }
                         }
                         else if ((tb_ok)&&((ll_w>=2)&&(ll_w<=14)))   // 2/7
                         {
                                 switch (ma_x)
                                 {
                                 case 0 : { bma1=bma1 | 0x01; break; }
                                 case 1 : { bma1=bma1 | 0x02; break; }
                                 case 2 : { bma1=bma1 | 0x04; break; }
                                 case 3 : { bma1=bma1 | 0x08; break; }
                                 case 4 : { bma1=bma1 | 0x10; break; }
                                 case 5 : { bma1=bma1 | 0x20; break; }
                                 case 6 : { bma1=bma1 | 0x40; break; }
                                 case 7 : { bma1=bma1 | 0x80; break; }
                                 case 8 : { bma2=bma2 | 0x01; break; }
                                 case 9 : { bma2=bma2 | 0x02; break; }
                                 case 10: { bma2=bma2 | 0x04; break; }
                                 case 11: { bma2=bma2 | 0x08; break; }
                                 case 12: { bma2=bma2 | 0x10; break; }
                                 case 13: { bma2=bma2 | 0x20; break; }
                                 case 14: { bma2=bma2 | 0x40; break; }
                                 case 15: { bma2=bma2 | 0x80; break; }
                                 case 16: { bma3=bma3 | 0x01; break; }
                                 case 17: { bma3=bma3 | 0x02; break; }
                                 case 18: { bma3=bma3 | 0x04; break; }
                                 case 19: { bma3=bma3 | 0x08; break; }
                                 case 20: { bma3=bma3 | 0x10; break; }// ?????1?
                                 case 21: { bma3=bma3 | 0x20; break; }
                                 case 22: { bma3=bma3 | 0x40; break; }
                                 case 23: { bma3=bma3 | 0x80;
                                                          if(!rf_ok1)
                                                          {
                                                                  mma1=bma1;
                                                                  mma2=bma2;
                                                                  mma3=bma3;
                                                           // mma4=bma4;
                                                                 rf_ok1=1;
                                                                 tb_ok=0;
//                                   bt_auto=0;
                                                                 s=10000;
                                                                 break;
                                                          }
                                                          else
                                                          {
                                                                  mmb1=bma1;
                                                                  mmb2=bma2;
                                                                  mmb3=bma3;
                                                                //mmb4=bma4;
                                                                rf_ok2=1;
                                                                tb_ok=0;
                                                                break;
                                                         }
                                                }
                    }
                    ma_x++;
                 }
                 else
                 {ma_x=0; tb_ok=0;bt_auto=0;bma1=0;bma2=0; bma3=0; hh_w=1;ll_w=0;}
                 ll_w=0;hh_w=1;
             }
             old_rc5=1;
       }
       if(rf_ok1)
        {
            s--;
            if(!s) rf_ok1=0;
            if(rf_ok2)
            {
            if((mma1==mmb1)&&(mma2==mmb2)&&(mma3==mmb3))
            {
                rf_ok=1;
                rf_ok1=0;
                rf_ok2=0;
            }
            else
            {
                rf_ok=0;
                rf_ok1=0;
                rf_ok2=0;

             }
        }
    }
    if((rf_ok))
    {
        TR0=0;
        rf_ok=0;
        rf_data[0]=mma1;
        rf_data[1]=mma2;
        rf_data[2]=mma3;
                SendOneByte(rf_data[0]);
                SendOneByte(rf_data[1]);
                SendOneByte(rf_data[2]);
        decode_ok=1;
        TR0=1;
    }
}

////////////////////////////////////////////
void EV1527_decoding()
{
        char i=0;
        /////////////////解码值////////////////////////////////
                if(decode_ok)
                {
                         decode_ok=0;
                        switch(rf_data[2])
                        {
                                case  0x19: OUT1=~OUT1;rf_data[2]=0;break;//1号键
                                case  0x29: OUT2=~OUT2;rf_data[2]=0;break;
                                case  0x49: OUT3=~OUT3;rf_data[2]=0;break;
                                case  0x89: OUT4=~OUT4;rf_data[2]=0;break;
                                case  0x39: OUT5=~OUT5;rf_data[2]=0;break;
                                case  0x59: OUT6=~OUT6;rf_data[2]=0;break;
                                case  0xa9: OUT7=~OUT7;rf_data[2]=0;break;
                                case  0x69: OUT8=~OUT8;rf_data[2]=0;break;
                                case  0x79: OUT9=~OUT9;rf_data[2]=0;break;
                                case  0xe9: OUT10=~OUT10;rf_data[2]=0;break;//10号键
/////////////11键亮(流水)/////////12键灭(流水)////////////////////////////////////////////
                                case 0X99:   //解码                遥控器11键
                                {
                                        delay_ms(1);
                                        led=out[i];//led灯开始往后面亮delay_ms(2);//led灯开始往后面亮
                                        i++;
                                        delay_ms(spacing*100);
                                        if(i>8)//如果led灯亮完了
                                        {

                                                i=8;
                                                led=0xff;rf_data[2]=0;
                                        }
                                }break;
                                case 0Xd9:   //解码                遥控器12键
                                {
                                        delay_ms(1);
                                        led=out[i];//灭-》灭
                                        i--;
                                        delay_ms(spacing*100);
                                        if(i<0)
                                        {

                                                i=0;led=0x00; //p35=1;
                                                rf_data[2]=0;
                                        }
                                }break;

                        }

                }

}

#include "time.h"
#include "uart.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task.h"
///////////////////////////////////////////////////////
extern u8         xdata U1RxBuf[];
extern u8 add;
extern bit flag;
extern unsigned char Uartflag ;                          //UART判断标志位
extern char Recive_state ;   //接收完成标志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UART();
        Timer0Init();
///////////////配置端口为双向口////////////////////////
        P1M0=0X00;
        P1M1=0X00;
        P2M0=0X00;
        P2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Init_LCD1602();;//lcd初始化
        delay_ms(10);
        LCD_Clear();          //清屏
//////////////////////LOGO///////////////////////////
        LCD1602_write_com(0x80);                //指针指向第1行第0个位置
        LCD1602_write_word("       BLD      ");//宝蕾德电子产品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指针指向第2行第0个位置
        LCD1602_write_word("0~10s APPLE:S118");
        delay_ms(100);
        LCD_Clear();//清屏
        LCD1602_write_com(0x80);                //指针指向第1行第0个位置
        LCD1602_write_word("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指针指向第2行第0个位置
        LCD1602_write_word("spacing:    s~   ");        //
//        spacing=IapRead(0x0000);         //EEPROM  读0x0000到hc[0]
//        add1=IapRead(0x0002);         //EEPROM  读0x0002到hc[1]
//        mode=IapRead(0x0004);         //EEPROM  读0x0002到hc[2]
        delay_ms(2);
        spacing_data();
        P2=0x00;
        while(1)   //无限循环
        {
                EV1527_decoding();//解码
                display_zhu();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STC8-解码433M EV1527

网友A:
如果能够增加掉电唤醒功能就可以方便控制接受芯片进入节电模式方便单火线取电功能的实现那就完美了,现在市面上有这个芯片

网友B(2024-06-07):
学习了?留着下次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