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led灯与数码管的位选共用引脚该怎么处理

楼主(2024-03-10):
数码管引脚 p02 p03 p04 p17  p34 p32 p30 p31
led灯引脚   p02 p03 p04
怎么能让数码管与led灯互不影响?有能解答的吗,非常感谢。

网友A:
三个led灯与数码管的位选共用引脚不合适,改为与段选共用引脚,将三个led灯当做一位数码管来处理。需要增加一个位选。

网友B:
这个必须硬件上,就要处理. 然后才有软件上的处理.
方法1.你的数码管,几位, 都有小数点?所有小数字都用到? 如果没有用到的小数点的个数>=3个, 可以把这3个LED置位于不用的小数点. 当然程序也要相应的处理.有个前提,每个数码管是分开的(也就是DP位是分开的)

方法2.另加用一个引脚如PX1. 你可以当做成数码管的第9段(前8段是ABCDEFG/DP) 程序相应也要处理.动态显示数码管时,同时处理这个引脚,如果显示第一位数码管时,同时看LED1是否显示,如果显示,PX1置显示位(0或1,看电路),同样处理后二个LED.

以上假设你给的条件是: p02 p03 p04 p17  p34 p32 p30 p31 是位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