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数码管倒计时无法进行的问题

楼主(2024-03-10):
//头文件声明区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key.h"
#include  "seg.h"
//变量声明区
unsigned char key_slow_down;//按键减速变量
unsigned char key_val,key_down,key_old,key_up;//按键扫描变量
unsigned int seg_slow_down;//数码管减速变量
unsigned int time_1000ms;// 定时器时间计数
unsigned char seg_mode;//数码管显示模式
unsigned char seg_pose;//数码管显示变量
unsigned char seg_buff[6]={10,10,10,10,10,10};//数码管显示变量组
unsigned char count=30;//倒计时

//按键处理函数
void key_pro()
{
        if(key_slow_down)return;
        key_slow_down=1;
        key_val=key_read();
        key_down=key_val&(key_val^key_old);
        key_up=key_val&(key_val^key_old);
        key_old=key_val;

        switch(key_down)
        {

        }

}
//数码管函数
void seg_pro()
{
if(seg_slow_down)return;
        seg_slow_down=1;

        seg_buff[0]=seg_mode+1;
        if(seg_mode==0)
        {
                seg_buff[4]=count /10%10;//数码管第五个灯显示倒计时十位数
                seg_buff[5]=count %10;//数码管第6个灯显示倒计时个位数

        }
}

//led函数
void led_proc()
{

}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0_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2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1;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EA=1;
}

//定时器服务函数
void time0server() interrupt 1
{

                TL0 = 0x20;
          TH0 = 0xD1;
if(++key_slow_down==10)key_slow_down=0;
if(++seg_slow_down==500)seg_slow_down=0;
if(++seg_pose==6)seg_pose=0;
        seg_disp(seg_pose,seg_buff[seg_pose]);
if(++time_1000ms==1000)
{
        time_1000ms=0;
        count--;//每秒倒计时减少一秒

}

}
//主
void main()
{
        Timer0_Init();
        while(1)
        {

           seg_pro();
     led_proc();
                key_pro();

        }

        }
有大哥知道,为啥数码管倒计时显示只停留在30吗,不进行倒计时

楼主:
发现可以倒计时,就是速度极慢,不是设定的1s一次

网友A:
定时时间有问题

网友B:
用错了1T单片机的算式

网友A:
你的定时器初值不正确

定时器初值

定时器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