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旧锂电池配对的问题

楼主(2024-03-10):
        前一段时间用白菜价从闲鱼上淘了几个坏的老单反相机,准备修好了拿来玩玩。相机修好了基本都能用,只是电池都比较差,所以又淘了一些旧电池和旧电芯,想自己组几个能用的电池出来。老单反相机的电池基本都是7.4V,用两个18500串联供电,电池上自带充电保护电路。
       选了一些品相还可以的旧电芯,,用简易的内阻仪测了一下,大致情况如下:
    1号,内阻30毫欧,容量600mah
    2号,内阻35毫欧,容量1000mah
    3号 ,内阻60毫欧,容量1500mah
    4号,内阻 90毫欧,容量 1400mah
    5号,内阻30毫欧,容量 1000mah
    6号,内阻 100毫欧,容量 1300mah
    .......
       这些电池充满后电压都在4.1-4.2V左右,还算可以接受。
      对锂电池不是很熟悉,我想在这里请教大家的是:
     1,本着内阻相近的原则,我想用4号和6号配一对;2号和5号配一对;可以吗?
     2,   1号和5号,它们内阻一样,但容量有差别,像这种情况的能否配成一对呢?
     3,  100毫欧的内阻,高了点,能正常使用吗?

     主要就是玩,对电池要求不高,所以请千万不要用做产品的标准来评判,大概能用就行,一边娱乐一边学习一些新的知识。请论坛的高手指导,谢谢了。

网友A:
1,你的电池是旧的,那就不能按照新电池来用了
,不用管内阻,如果是串联,就一定要加保护板,优先选择容量相近的,这样能保证两个电池电量差不多能同时用完
2,反正是用旧的,只要不是用来大电流,100毫欧完全是可以用的,我之前就是用在蓝牙音响上面的,但保护板一定要有
3,18650可以用旧的,聚合物就不要用旧的了,容易漏液和起火,3A以下的电流基本没有问题,电流大了就不好说了
我自己在公司里经常有样品用,所以,基本只看上3400mA全新,小于这个容量,就看不上了
4,充电器很重要,没有过充保护的充电器不要用,不要觉得有保护板就安全了,电动车起火的事可不少,人家也一样的有保护电路呢
多一层保护,多一份安全

网友B:
一般不建议新旧锂离子电池混合使用。 这主要是为了安全和能效。

网友C:
我觉得旧电池不光要加上放电保护板,最好能加上充电均衡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