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处理-如何设计运放电路

楼主:
该如何设计电路,处理图一信号 -> 图二信号,有没有推荐的运放芯片啊?

网友A(2024-03-11):
1:把你要才加信号的这根导线连接到你的开发板(确保这个引脚可以进行adc的采集)
2:进行ADC采集的初始化
3:进行ADC转换的到的值打印出来(这里是原始的数据值。且需要找对应的ADC转换函数)
4:把(原始数据*基准电压)/4096
注:这只是个人的简单理解,其实你在网上搜索ADC相关的资料也有很多的

网友B:
用运放搬到0~3.3V范围内就可以采集了。

网友C:
感谢大家回复,程序ADC采集我会设计,麻烦告知运放这块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C:
感谢大家解惑,ADC程序我会设计,麻烦告知运放这块电路该如何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家解惑,ADC程序我会设计,麻烦告知运放这块电路该如何设计

反向器放大电压到基准电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看了一下图一, 图二,信号的频率不是很高, 输入信号在5V以内. 用一般的NE5532/LM833 这种运放就可以应对了.

网友F:
找到一本教授使用运算放大器进行模拟信号处理的书。

网友G:
如此专业的问题怎么回答呢,楼主明显没搞过电路。建议抄一下样板,或者先学一下运放的原理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