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步进电机固定在pcb板上,想知道那个安装底座叫啥,找不到

楼主(2024-03-11):
各位大佬,请教
想把步进电机固定在pcb板上,想知道那个安装底座叫啥,找不到,还有能套在步进电机轴上的传动轴叫啥;或者各位大佬有无其他建议,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型号里面就有台架号,28BYG、42BYG……这里的28、42、57就是台架号,同一台架号步进电机安装孔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型号里面就有台架号,28BYG、42BYG……这里的28、42、57就是台架号,同一台架号步进电机安装孔位是 ...

就是驱动轴想给他加长,找不到配件,28BYG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驱动轴想给他加长,找不到配件,28BYG的

电机轴套、连轴器、联轴器,TB是搜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驱动轴想给他加长,找不到配件,28BYG的

如果只是驱动轴加长, 如果你的电机输出轴是5mm.

你应该买联轴器和5mm的光轴(要多长卖家会免费切割).
联轴器最小号的就行,内孔5(电机轴输出直径),5(光轴).

也许你可能用到轴承座,轴承. 用于固定光轴. 不知你用来连接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驱动轴加长, 如果你的电机输出轴是5mm.

你应该买联轴器和5mm的光轴(要多长卖家会免费切割).

谢谢谢谢,我拿来连接光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