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PCB是否绘制正确

楼主(2024-03-11):
各位大佬们,自己学B站上教程画了一个较为复杂的PCB,(老师安排的任务),但是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教程可以自查pcb是否绘制正确呢?

网友A:
DRC检查试试

网友B:
AD有规则检查

网友C:
PCB设计软件都有规则检查功能。前提条件是必须基于正确的原理图。根据经验,几乎没有初学者画的较为复杂的PCB能一次成功。对于PCB元件布局,封装,线宽,孔径,间距等要素的掌握是需要经验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

网友D:
首先确保原理图正确,PCB进行DRC检查无误就是正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设计软件都有规则检查功能。前提条件是必须基于正确的原理图。根据经验,几乎没有初学者画的较为复杂的P ...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错误尽可能少一点呢?因为焊一次板子的时间和成本并不低

网友E:
原理图要一遍一遍的检查,原理的只能查检规则而已,但要接哪里,是不是你想要的,那是检查不出来的所以,原理图优先检查
然后再从原理图更新到PCB,板子画完一定要DRC检查,除非只有两条线路
有警告可以百度一下,看是不是可以改规则或者改封装之类
多画几个板,就有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图要一遍一遍的检查,原理的只能查检规则而已,但要接哪里,是不是你想要的,那是检查不出来的所以,原理图 ...

好的,谢谢您

网友F:
PCB的DRC可以检查你的设计是否按已定的规则来走线。但无法检测布局是否合理,这要靠日积月累的经验。。

SCH的EDC可以检查你的原理图电气是否有错,但无法知晓你所画的原理对不对、参数是否合适,这还需要你的基本功。

网友G:
可以试试华秋DFM,他的检查项还是很全的,而且操作也挺简单。

网友H:
drc检查不报错的话就只能打板焊接后才能验证了

网友I:
原理图转PCB时会有一个网表,PCB设计软件会按照网表导航焊盘之间的线路关系。
如果电路是一堆74芯片或CD系列纯数字芯片的电路,你可以将网表抄进FPGA验证真值表和逻辑时序是否正确。

网友J(2025-01-27):
先查下PCB的正反面与结构图是不是一致, 再查一下有一定高度的元件如电解电容是不是与整机机壳有结构干涉, 接插件的位置是不是与机壳的开口对应得上. 再查一下首次制作的元件的封装是不是正确的, 再来布局布线, 不然等好不容易走完线路, 出现正反面错误,再改就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