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128位CPU,带指令集

楼主:
这是一个8-128位全兼容CPU,既能当8位CPU也能当128位,但高位的指令不能操作低位的CPU

这是我设计的超精简指令集,有两个问题绿色框中的指令和上面指令一样,但效果相反,这些指令要保留吗?
还有运算器中寄存器B是一个运算数,有必要和寄存器A被运算数一样的功能吗,也就是寄存器B没有运算功能,这样能简化ALU模块。
都进来看了留点建议呗

网友A(2024-03-11):
建议与姚永平聊聊

网友B:
不明觉历。看不出超精简在哪?

网友C:
我觉得io口数据,在总线上是以内存地址的形式存在的。单为io弄个movb没有必要。工作寄存器可以压栈, 参与运算和寻址。psw标志位可以在工作寄存器中位操作。

网友D:
我使用都不熟练,不用说设计了。

网友E:
弄个FPGA去验证一下性能

网友F:
是ARM内核,还是51内核.  51内核可以去找姚永平谈项目了.

网友G:
128位的CPU?

网友H:
我觉得我开车都不太行,你叫我去设计汽车?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io口数据,在总线上是以内存地址的形式存在的。单为io弄个movb没有必要。工作寄存器可以压栈, 参与运 ...

没有位操作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io口数据,在总线上是以内存地址的形式存在的。单为io弄个movb没有必要。工作寄存器可以压栈, 参与运 ...

只能设计一个专门用于读写IO的功能取和内核通讯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明觉历。看不出超精简在哪?

说一下复杂在哪或怎么改进

网友J:
这是姚永平设计的,你们可以切磋一下

网友K:
设计AI芯片吧,,,这个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