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端转双端的差分芯片

楼主(2024-03-11):
想了解一款 单端转双端的差分芯片,输出后的电压能达到峰值20V,峰峰值40V ,功率满足10W,双电源供电的芯片,有了解的吗

网友A:
没见过现成的芯片能实现的,常规运放耐压也就30多V,还是需要借助外部分立器件的,另外你带宽和信号失真度也要根据自己使用要求去选择

网友B:
TDA7293的BTL接法就行。

网友C:
看频率范围了,一般的BTL功放芯片都可以满足你的功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