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波形用电流探头测试吗?有没有探头推荐一下 必须买原装的?

楼主(2024-03-11):
电流波形用电流探头测试吗?有没有探头推荐一下?必须买原装的?

网友A:
不是必须买原厂的,看看量程、带宽、测量精度能否满足你就好了,示波器接口阻抗很多都是50Ω或者一些标准阻抗连接就行了,用过东儿科技的探头,还可以

网友B:
有没有测电流的探头不知道,主要是不需要用那玩意儿,
一般电流回路中有小阻值的电阻,测它两端的电压就好了,
或者切断电路,加一个小阻值的电阻再测,测到毫伏级的
信号值除以电阻值就知道电流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测电流的探头不知道,主要是不需要用那玩意儿,
一般电流回路中有小阻值的电阻,测它两端的电压就好 ...

除非专业测试,一般确实不必要,测量小电阻上的电压波形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是大电流,也可以使用电流互感器采样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