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中铺铜的DRC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佬,我画的PCB中检查DRC出现了这几个错误都是关于铺铜的,在间距里面,但是我实在看不出来哪个间距不对,看元件ID我也找不到对应元件是哪个,所以请教一下大佬们?这个错误是哪里不对,还有gge开头的元件id,可以用来搜索元件吗?

网友A(2024-03-12):
导线、过孔、焊盘 离铺铜太近了,小于规则了

网友B:
你把“DRC Error Markers” 层打开就能看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导线、过孔、焊盘 离铺铜太近了,小于规则了

大佬,这个铺铜指的是哪里呢?我还没有铺铜的呀

网友D:
看情况是立创EDA,说明你的走线线宽比你设置的规则小,不符合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