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stm32单片机烧录.hex文件失败

楼主(2024-03-11):
rt,硬件部分的接线与flumcu的界面如图,调试了好半天就是没成功,想问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软件是烧写STM32的吗?你选择型号了么?

网友B:
flyMCU支持多种接线方式,你软件要选择与硬件相同的连接才有可能成功。

网友B:
硬件软件要匹配。
串口号选择对不对?

网友C:
学习一下用这个仿真器。

网友D: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同步信号控制单片机复位和进入boot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