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15W204S单片机的2W调光灯程序 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4-03-11):
学习、模仿、试验、改进!
使用开发板的程序,做了一个调光灯,用一块3.7V1500mAH的锂电池做电源,用了几次还行!
实测整机静态电流20mA左右,不开灯放几天就没电了,就增加了开关机程序和电路,现在放一个月都没问题!
现在还发现当电池电压下降到2.7V以下时,灯会不受控的闪烁!我想可能是电池保护板的问题?以后再弄...

/********************************************************************************
*  标题: 开关机        以手提灯104为原型修改,实现待机电流为0,修改已通过!                                 *
*  按键控制    由 低光--中光--强光--中光--关闭 循环,亮度由PMW控制。                         *
* 长按3秒进入1.5HZ闪光,按键退出,                                                                                                 *
*使用STC15F104        设置晶振频率24M,(工作电压2.8--5.5伏)(工作电流20mA)                         *
*关闭后,待机电流为0毫安!!                                                                                                    *
*1脚 p3.4 开关机输出; 2脚 +5V 输入;   3脚 p3.5      空;    4脚 GND;          *
*5脚 p3.0 RXD;        6脚 p3.1  TXD;  7脚 p3.2   输出 ;    8脚 p3.3  调光按键 *
*实际使用STC15W204S        设置晶振频率24M,(工作电压2.8--5.5伏)(工作电流20mA)                 *
*关闭后,待机电流为0毫安!!                                                                                                    *
*1脚 p5.4 开关机输出; 2脚 +5V 输入;   3脚 p5.5      空;    4脚 GND;          *
*5脚 p3.0 RXD;        6脚 p3.1  TXD;  7脚 p3.2   输出 ;    8脚 p3.3  调光按键 *
*使用P5先设置寄存器 sfr P5=0xC8;就可以使用,否则报错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P5=0xC8;
uint a,b,c,d,e,f,L4,t,t1,t2,t3,t4,t5,t6;

sbit shuchu=P5^5; //  开关机输出        控制  P2^2;
sbit PWM=P5^4; //  输出P2^6;
sbit key= P3^3; //  调光按键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2480;y>0;y--);                 //10ms
   }
   void main()
{
/*-------------------定时器初始化-----------------------------*/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100)/256; //给定初值    100us
TL0=(65536-100)%256;
// TH0=0xff;//70us以下输出的方波不稳定
// TL0=0x9c;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a=b=c=d=e=t3=0;
L4=1;
shuchu=1;

        while(1)
        {

        if(key==1)
        {t5=0;t6=0;e=0;}
        if((key==0)&(e==0))
        {t5++;
        if(t5>=5000)
        {t6++;t5=0;
                if(t6>=50){t6=0;L4=~L4;e++;}} //闪烁频率
        }
        if(L4>=10){a=0;c=0;if(t2>=40000){t2=0;}
        if(t2<20000)
{if(t>=20) {t=0;} //由10个t组成一个波,由N个(10个t)连续组成一串波,

    if(t<1) {PWM=0;}         //        由10个t组成的一个波中,t3个t使PWM=0;另外9-t3个t使PWM=1;
    else {PWM=1;}
  }else {PWM=1;}
}
/**********************************/
        if(L4==1)        // PMW控制
        {if(key==1){t4=0;t1=0;b=0;} //4,        K1弹起或未按下时,延时10ms,t2停止计时,计数器b为零,等待K1按下!

        if((key==0)&(b==0))         //大灯按键按下,
                {if(t1==2000) //t2开始计时,防抖延时100MS
                        { a++;b++;}           //a++去控制占空比,
                                        }
           if(a==0){t3=2;} //
           if(a==1){t3=4;}
           if(a==2){t3=9;}
           if(a==3){t3=6;}
           if(a>3){shuchu=0;} //关机         delay(500)延时5秒 t3=0; delay(500);shuchu=1;a=0;

if(t>=20) {t=0;}

    if(t<t3) {PWM=0;}
    else {PWM=1;}

        }

}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256;//重新赋值 100us
TL0=(65536-100)%256;
// TH0=0xff;//70us以下输出的方波不稳定
// TL0=0x9c;         //9c,100us;
  t++;
  t1++;
  t2++;
  t4++;
  t5++;
  }

网友A(2024-12-25):
这个牛皮;可以学习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