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向SIM800A发送AT指令,但SIM800A不发送信息是什么原因?

楼主:
当单片机与电脑通信时,串口助手显示如下:

我独自用电脑操作串口助手发送AT指令,SIM800A成功发送信息:

但当我单片机与SIM800A通信时,SIM800A没有执行指令。想请教各位专家是什么原因?接线如下:

代码如下:
#include<REGX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ADC0832.h"
#include<stdio.h>
#define FOSC_110592M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AD_X;
unsigned int AD_Y;
unsigned int  rec_data_len_uart=0;
unsigned char idata Buffer_Uart0_Rec[25]={0};
void SerialInti()
{
    TMOD=0x20;
#ifdef FOSC_12M
    TH1=0xf3;
    TL1=0xf3;
#else
    TH1=0xfd;
    TL1=0xfd;
#endif
    TR1=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emp_rec_data_uart0;
    temp_rec_data_uart0 = SBUF;
    RI=0;
    Buffer_Uart0_Rec[rec_data_len_uart]=temp_rec_data_uart0;
    rec_data_len_uart++;
    if(rec_data_len_uart>24)
    {
        rec_data_len_uart=0;
    }
}
void Uart1Send(uchar c)
{
    SBUF=c;
    while(!TI);
    TI=0;
}
void Uart1Sends(uchar *str)
{
    while(*str!='\0')
    {
        Uart1Send(*str);

        str++;
    }
}
void main()
{
    LCD_Init();
    SerialInti();
    LCD_ShowString(1,1,"X     Y");
    Delay(10000);
    while(1)
    {
        AD_X=ADC0832(1);
        LCD_ShowNum(2,1,AD_X,3);
    AD_Y=ADC0832(0);
        LCD_ShowNum(2,6,AD_Y,3);
        if((AD_X<=47  ||  AD_X>=126) || (AD_Y>=141 ||  AD_Y<=57))
        {

                Uart1Sends("AT\r\n");
                Delay(2000);
                Uart1Sends("AT+CSCS=\"UCS2\"\r\n");
                Delay(2000);
                Uart1Sends("AT+CMGF=1\r\n");
                Delay(2000);
            Uart1Sends("AT+CSCA?\n");
                Delay(2000);
            Uart1Sends("AT+CSMP=17,167,0,25\r\n");
                Delay(2000);
                Uart1Sends("AT+CMGS=\"00310039003100360037003500340036003700320034\"\r\n");

                Delay(2000);
                Uart1Sends("4F7F7528800553EF80FD64545012FF0C8BF7524D5F800058005800585E2E52A9FF01");
                Uart1Send(0x1a);
                Delay(8000);
        }
        Delay(100);
    }
}

网友A(2024-03-12):
先用电脑和SIM800A通讯,成功后再用单片机通讯。

网友B:
首先看下规格书,电压使用是否正确。如果没问题,再使用串口助手发送指令,测试没问题,再上单片机。单片机的波特率需要注意与晶振的匹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用电脑和SIM800A通讯,成功后再用单片机通讯。

试过了,可以。

网友D:
实在不行就验证大小端是否一致

网友C:
找到原因了,我接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