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从机检测温度并使用rs485发送数据,主机数码管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4-03-11):
新手求解答
如图所示,从机检测温度正常并显示正常,发送时,无论是接收端还是发送端都一样,但主机接收后,无法转成正常数字并使用数码管显示,我在网上找到不到相关的案例,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
发送端代码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RS485_DIR = 1; // 设置为发送模式
    SBUF = dat;
    while(!TI); //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
    delay_us(10); // 发送一位数据所需的时间,需根据实际波特率调整
}

void SendThreeDigitNumber(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digits[3];
    unsigned int i;
    digits[0] = '0' + (num / 100); // 获得百位数字
    digits[1] = '0' + ((num / 10) % 10); // 获得十位数字
    digits[2] = '0' + (num % 10); // 获得个位数字

    for( i = 0; i < 3; ++i) {
        SendByte(digits[i]); // 发送每一位数字
        delay_us(10); // 字节间的间隔时间,根据Modbus RTU协议或其他协议要求调整
    }

                SendByte(' ');//添加校验位

    RS485_DIR = 0; // 设置为接收模式
}

void Serial_Init() {
    TMOD = 0x20; // 设置定时器模式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TR1 = 1; // 开启定时器
    SCON = 0x50; // 设置串口模式
}

void main() {
    Serial_Init();
    while(1) {
        unsigned char number = MAX6675_ReadReg(); // 示例数字
        Display(number);

        SendThreeDigitNumber(number); // 发送这个数字

    }
}

接收端代码
void Serial_Init() {
    TMOD = 0x20;
    TH1 = 0xFD; // 要确保这个波特率设置与发送端一致
    TL1 = 0xFD;
    TR1 = 1;
    SCON = 0x90; // 设置方式2,允许接收(REN=1)
    EA = 1;
    ES = 1;

}

void Serial_ISR()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received_data[digit_index++] = SBUF; // 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入数组

        // 判断是否接收到完整的三位数字
        if(digit_index == 3) {
          digit_index = 0;
          tempNum = (received_data[0] - '0')* 100 + (received_data[1] - '0') * 10 + (received_data[2] - '0');
                                        Display(tempNum);
                                        delay_ms(100);//延时一段时间,等待显示稳定
                                        RS485_DIR = 0;
        }

    }
}

void main() {
     Serial_Init();
             RS485_DIR = 0;
    while(1)
                {

                        delay_ms(500);//延时一段时间,等待显示稳定
                }
        }

网友A:
接收端main()里面你都写了些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端main()里面你都写了些啥?
void main() {
     Serial_Init();
             RS485_DIR = 0;
    while(1)
                {

                        delay_ms(500);//延时一段时间,等待显示稳定
                }
        }

网友B:
Display()函数的代码呢?
还有,谁教你在中断里用delay的?

网友C:
给你写一个示例

//发送端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DIR=P3^7;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data dis_buf[10];
uint count;//计数
uint sec;//秒
bit flag;//标志

void Timer0_Init(void)                //5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ET0 = 1;
}

void InitUART(void)//9600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PCON = 0x00;
//    EA = 1;
//    ES = 1;
    TR1 = 1;
}
void SendOneByte(u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
        dis_buf[0]=table[sec/1000%10];
        dis_buf[1]=table[sec/100%10];
        dis_buf[2]=table[sec/10%10];
        dis_buf[3]=table[sec%10];
        P0=0x00;
        P1&=0xc3;
        P1|=~(0x04<<i);
        P0=dis_buf[i];
        i=++i%4;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InitUART();
        DIR=1;
        while(1)
        {
                if(flag)
                {
                        flag=0;

                        Display();
                        if(++count>=200)
                        {
                                count=0;
                                if(++sec>9999)sec=0;
                                SendOneByte(0xff);//数据头
                                SendOneByte(sec>>8);//高8位
                                SendOneByte(sec);//低8位
                        }
                }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EE;
    TL0 = 0x00;
    flag=1;
}

//接收端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DIR=P3^7;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data dis_buf[4];
uchar data rec_buf[3];

uint count;//计数
uint sec;//秒
bit flag;//标志
bit sign;//标志

void Timer0_Init(void)                //5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ET0 = 1;
}

void InitUART(void)//9600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PCON = 0x00;
//  EA = 1;
    ES = 1;
    TR1 = 1;
}
/*
void SendOneByte(u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
        dis_buf[0]=table[sec/1000%10];
        dis_buf[1]=table[sec/100%10];
        dis_buf[2]=table[sec/10%10];
        dis_buf[3]=table[sec%10];
        P0=0x00;
        P1&=0xc3;
        P1|=~(0x04<<i);
        P0=dis_buf[i];
        i=++i%4;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InitUART();
        DIR=0;
        while(1)
        {
                if(flag)
                {
                        flag=0;
                        Display();
                        if(sign)
                        {
                                sign=0;
                                sec=rec_buf[1]<<8|rec_buf[2];
                                rec_buf[0]=rec_buf[1]=rec_buf[2]=0;
                        }
                }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EE;
    TL0 = 0x00;
    flag=1;
}

void Serial_ISR() interrupt 4
{
        static uchar i;                    //静态计数变量
        RI=0;                                        //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rec_buf[i]=SBUF;                //接收到的数据串保存在缓存数组
        if(rec_buf[0]==0xff)        //验证数据头(起始位)
        {
                i++;
                if(i>=3)
                {
                        sign=1;                        //接收完成标志置1
                        i=0;                        //计数变量清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splay()函数的代码呢?
还有,谁教你在中断里用delay的?
int gsmg_code[17]={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SMG_DisChar(unsigned char place, unsigned char num)
{
                   switch(place)//位选
                {
                        case 3: LED1=1;LED2=0;LED3=0;LED4=0;break;
                        case 2: LED1=0;LED2=1;LED3=0;LED4=0;break;
                        case 1: LED1=0;LED2=0;LED3=1;LED4=0;break;
                        case 0: LED1=0;LED2=0;LED3=0;LED4=1;break;
                }
                SMG_A_DP_PORT=gsmg_code[num];//传送段选数据
                delay_10us(200);//延时一段时间,等待显示稳定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temp)
{
                        SMG_DisChar(3,temp/1000);  //千
                        SMG_DisChar(2,temp%1000/100);//百
                        SMG_DisChar(1,temp%1000%100/10);//十
                  SMG_DisChar(0,temp%1000%100%10);//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splay()函数的代码呢?
还有,谁教你在中断里用delay的?

都是自己翻普中的资料文档的,有什么资料或书籍可以推荐吗?有时觉得代码逻辑没问题,但就是不行,也不确定有什么规则是不清楚的,有些坑进了也不知道错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