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有外部晶振不用,使用内部晶振,要把外部晶振焊下来吗

楼主(2024-03-12):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用焊,看软件。

网友B:
应该是不需要的

网友C:
不需要,配置时钟相关寄存器或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D:
晶体没有电阻,不会影响IO的

网友E:
使用内部晶振后外部晶振不需要拆除。
如使用内部晶振后外部晶振的引脚被设置为IO口,不要配置该IO口模式和电平,否则可能会损坏外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