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开发板VCC和GND引脚不够用怎么办?

楼主:
我买的这块51开发板,蜂鸣器和LCD1602共用P2^5引脚,一起用的话,蜂鸣器就不响,想外接出一个来放在其他口,但是这个板子好像只有一个VCC和GND,需要用什么器件能拓出VCC和GND来?还有最后这个算是VCC和GND接东西吗

网友A(2024-03-12):
用面包板能拓出VCC和GND来

网友B:
一起用就不响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有跳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起用就不响是什么意思?

就是LCD1602的RW口和蜂鸣器的口都是P2^5,如果同时使用的话,LCD会显示,但是蜂鸣器就不会有声音了

网友E:
使用面包板引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就是LCD1602的RW口和蜂鸣器的口都是P2^5,如果同时使用的话,LCD会显示,但是蜂鸣器就不会有声音了

这个时候就要分时复用了。平时用作显示,蜂鸣器要响时暂时屏蔽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