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驱动有用NMOS,有PMOS,哪种比较容易烧管子?

楼主(2024-03-12):
谢谢大家

网友A:
同性能N沟更便宜,同价格N沟性能更好,你说用什么呢。

网友B:
设计和选型不合适才会烧

网友C:
选型合适都不会 用PMOS多数是出于安全考虑 控高端PMOS比NMOS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性能N沟更便宜,同价格N沟性能更好,你说用什么呢。

但是N沟道的电流大一点就烧,P沟道的是输出电压的,压降都在电磁铁上,烧管子的几率要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型合适都不会 用PMOS多数是出于安全考虑 控高端PMOS比NMOS容易

有些烧的原因,可能是感应电动势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N沟道的电流大一点就烧,P沟道的是输出电压的,压降都在电磁铁上,烧管子的几率要低一些

你自己知道还问别人?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N沟道的电流大一点就烧,P沟道的是输出电压的,压降都在电磁铁上,烧管子的几率要低一些

不同意你这一说法,无论是N沟还是P沟,压降同样都在电磁铁上。
电磁线圈是电感,在关闭时会感应出很高的反向电压,和供电电压
叠加后就会击穿MOS管,可以在线圈上并联二极管消除反向感应电
压。

网友F:
NMOS晶体管需要栅极驱动电路。 PMOS晶体管不需要特殊的栅极驱动电路。

网友G:
需要并联反接二极管来导通高压脉冲电压, 凡是带有线圈的都需要接. 如电磁继电器, 电机等等.

网友H:
相对来说 NMOS更好,选择性更多,价格也优惠一点,至于烧管,都不容易烧,只要功率余量足够,耐压足够,续流二极管要有。都不容易烧。

网友I:
楼主放个原理图上来给大家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