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出出现尖峰信号,应该不是软件有问题

楼主:
pwm出现尖峰信号,软件基本排除问题,这可能会是什么问题?供电由电池供电,通过MOS管pwm输出,负载为0.9欧发热丝。

网友A(2024-03-12):
硬件电路图发出来才好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电路图发出来才好分析

,h+接一个0.9欧负载到地

网友C:
示波器地线夹子的位置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电路图发出来才好分析

,这就是电路,h+接一个0.9欧得负载电阻到地

网友D:
也有可能是示波器表笔的问题

网友E:
开关管增加脉冲吸收电路,如果不是电磁感应加热之类的你可以降低开关频率减少MOS管开关损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电路,h+接一个0.9欧得负载电阻到地

有可能是测量的问题,先去掉MOS测量一下波形,多试试看看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测量的问题,先去掉MOS测量一下波形,多试试看看有没有

我直接用官方例程试了试,一样有这个尖峰,我估计是MOS管的问题吧

网友F:
发热丝的电感考虑了没?

网友A:
首先,这肯定不是MCU的问题,MCU不可能产生像图中的上冲和下冲。其次,让你测量是为了看看是MOS管的问题还是测量的问题

网友G:
MOS输入端加10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肯定不是MCU的问题,MCU不可能产生像图中的上冲和下冲。其次,让你测量是为了看看是MOS管的问题还 ...

测量过了,测的一个1khz的频率,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探头没问题

网友H:
1,把R4焊下来试一下
2,把时间拉长一点看一下这个是个什么信号,有可能是每个PWM的上升沿都有的,并不一定是个别有的,可能是示波器没有捕捉到而已
3,分析到的信号,结合一下全部的硬件电路,如果是硬件电路的问题,考虑一下用NMOS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