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微功耗3路自锁开关 YX1020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4-03-12):
设计单火线取电遥控开关需要一款微功耗自锁开关芯片,购买了20只样品,感觉YX1020非常合适,实测5V时,静态电流仅仅只有0.8微安!单路输出电流达到30ma以上。

楼主:
S1对应7脚输出,S2对应6脚输出,S3对应5脚输出。

楼主:
另外一款单键自锁开关的静态电流几乎测量不出来。数字表微安档显示为0

网友A:
这个mcu不能做吗

网友B:
这个不错。可以用上、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mcu不能做吗

芯片本身就是利用MCU定制的功能

网友C:
原来是单片机做的呀,我一看1脚电源8脚地就知道了,
这个可以自己写程序定制想要的功能。

网友D(2024-04-26):
深圳有一家单片机公司(本人不是该公司员工,也不想替它作广告),它的八脚单片机,1K量每片一元左右,而且提供已开发项目的源代码,极大降低研发成本,稍微修改可以用于此案。另外设计单火线取电遥控开关核心是单火线取电电源电路,以及抗干扰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深圳有一家单片机公司(本人不是该公司员工,也不想替它作广告),它的八脚单片机,1K量每片一元左右,而且 ...

电源电路的芯片很难找到低功耗的产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电路的芯片很难找到低功耗的产品

TI公司主打产品是低功耗的,MPS430系列单片机是低功耗的。转换一下思路,从单火线取电电源电路着手,来解决待机的电源问题,如增加锂电等。

网友D:
另外方案是,寻找低功耗运放和低功耗的三极管按照我帖子中方案搭建开关电源芯片,为了确保工程设计可移植的准确度,帖子中的公式和电路经过NI公司发行的MultiSim电路仿真软件的验证。DIY电源芯片开始时采用经过封装的运放和三极管,成熟后使用裸片;这就要求开始时寻找能够销售裸片的运放和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方案是,寻找低功耗运放和低功耗的三极管按照我帖子中方案搭建开关电源芯片,为了确保工程设计可移植的 ...

现在单火线取电遥控系列(配一个遥控器)的成本必须低于7元才有市场,因为市场上已经有10元的商品可以买到(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方案是,寻找低功耗运放和低功耗的三极管按照我帖子中方案搭建开关电源芯片,为了确保工程设计可移植的 ...

所以,使用运放之类的搭建电源显然成本上没有优势,在实际中意义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单火线取电遥控系列(配一个遥控器)的成本必须低于7元才有市场,因为市场上已经有10元的商品可以买 ...

现在使用WIFI接受器控制灯光产品较多,不用考虑供电的问题,直接使用手机控制,这种模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