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中接地的铺铜和飞线

楼主(2024-03-12):
请问各位大佬,PCB中接地点之间可以铺铜和连接飞线同时存在吗?还是只能铺铜或者飞线?

网友A:
你是不知道什么叫飞线吧?接地要连线再敷铜,不然敷铜大概率不连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知道什么叫飞线吧?接地要连线再敷铜,不然敷铜大概率不连续。

啊怎么和我学的不一样

网友B:
同一网络中(所有网络),有飞线存在,说明电路有断点。正常交付的单板PCB文件中不能有任何飞线!

网友C:
别听他们扯,铺铜跟飞线是可以并存的,铺铜是常规操作,飞线作用是为了让信号或者电源具有更短的回流路径、更小的环路面积

网友D:
DIY级别的?随自己喜欢,有经验了,再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听他们扯,铺铜跟飞线是可以并存的,铺铜是常规操作,飞线作用是为了让信号或者电源具有更短的回流路径、 ...

那请问一下如果飞线都已经连接好了,可以不铺铜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一下如果飞线都已经连接好了,可以不铺铜吗?

只要走线满足电流大小或者回流路径足够短,可以不铺铜,铺铜一方面是为了散热,另一方面是缩短信号回流路径,话说,你不铺铜对板厂来说也是那个价格,你铺铜也是那个价格,为啥不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走线满足电流大小或者回流路径足够短,可以不铺铜,铺铜一方面是为了散热,另一方面是缩短信号回流路 ...

我现在是底层铺铜了,顶层的接地靠导线连接的,因为顶层一铺铜就有几个错误难解决

网友F:
普通电路接地只要联通就可以了,铺铜和后续手工飞线都是可以的。

网友G:
铺铜跟飞线是可以并存,毕竟是同一网络,节点最好不要迁移或者后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底层铺铜了,顶层的接地靠导线连接的,因为顶层一铺铜就有几个错误难解决

可以吧报错发出来,大家给你看看

网友H:
可以同时飞线和铺铜,但都是GND最后是通的,这么理解吧,同一个名称的路只有一条,比如连接5V线的时候,就需要把所有5V都连成一条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同时飞线和铺铜,但都是GND最后是通的,这么理解吧,同一个名称的路只有一条,比如连接5V线的时候,就 ...

嗯嗯明白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吧报错发出来,大家给你看看

已经搞定了,谢谢您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别听他们扯,铺铜跟飞线是可以并存的,铺铜是常规操作,飞线作用是为了让信号或者电源具有更短的回流路径、 ...

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飞线,包括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