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动车会着火?原因是什么?电动车充电器方案适用单片机推荐

楼主(2024-03-12):
其实电动车起火的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看到了,让很多人对电动车的安全性产生质疑,但真正造成电动车着火的原因是什么?
1.使用环境,比如插座着火引起的,充电环境等,因为别的产品引起了电动车着火;
2.产品老化,线路老化,绝缘失效,搭在一起等;
3.产品本身的问题,全国几百个厂商,工艺水平参差不齐,低质低配的产品也会有本身的安全问题;
4.非法改装,电池充电器不达标等

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适用于电动车充电器方案的单片机
无锡矽杰微电子XC8P8615
2K×16-Bit OTP ROM
128×8-Bit SRAM
有2组双向I/O端口,共14个输入,14个输出,大部分I/O可以复用为其它功能。
每个端口均可做IO口
每个端口均可做AD口
每个端口均可做唤醒口
每个端口均可做PWM口
每个端口均有相等阻值的上下拉电阻,且不受电压影响

1路8Bit定时器
2路10Bit定时器
4路2组共周期、占空比可分别控制的10Bit-PWM(可互补和级联)
15路12Bit-ADC模数转换器(1路内部通道)
中断自动保护ACC/R3/R4寄存器
OTP可分页烧录两次(前1K/后1K)
XC8P8615具有12个中断源
在响应中断过程中,硬件自带中断保护功能
XC8P8615系统提供4种复位方式:
POR上电复位
RESET脚输入低电平复位
WDT看门狗溢出复位
LVR低电压复位
XC8P8615可以在4种工作模式下以不同的时钟频率工作,这些模式可以控制振荡器的工作、程序的执行以及模拟电路的功能损耗。
有做充电器等方案的客户可以私聊我们,试用一下这颗单片机哦,绝对会给你惊喜。

网友A:
关键是锂电池有可以着火的内因,外在因素存在着不确定性。

网友B:
有人曾统计过锂电车的着火次数,充电过程、存放过程、行驶过程基本各占三分之一。这说明充电并不是锂电车着火的主要原因。锂电,准确地说是三元锂电技术不成熟才是着火的主要原因。铅酸电池充鼓包都不会着火。

网友C:
同样是蓄电池,装在太阳能、服务器UPS机房等固定场所起火很少见。
而在电动车上起火的一大堆,基本都是热胀冷缩、颠簸漏液破损导致内部短路。

网友D:
归根到底就是锂电池热失控了

网友E:
能起火就说明大量发热,而三元锂电池的比热容网上给出是1245,而铅蓄电池网上给出的是880。如果网上的数据与实际值相差不大,那说明是锂电池内部自身的问题,正常使用或者受到震动就会导致短路发热,那只能说明三元锂电池技术不过关

网友F:
这就是我一直都不愿意用锂电池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归根到底就是锂电池热失控了

归根结底是锂电池存在着爆燃的内因!风险度高!许多电池堆积在一起风险增加!许多电车密集火烧连营!最可怕的是一旦起火难以扑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样是蓄电池,装在太阳能、服务器UPS机房等固定场所起火新闻很少见。
而在电动车上起火的一大堆,基本都 ...

装在太阳能、服务器UPS机房等固定场所起火很少见。-------------------主要是数量少,出问题的概率低,众多的电动车放在一起不但危险概率增大,引燃靠近的更加增大了 危险性。1处的危险性是万分之一,100辆放一起危险性就成百分之一了?不知什么时候哪辆就出问题了,,,,,,,,,,,,

网友G:
锂电在大功率应用是就是个大风险点

网友H:
锂离子电池本来就不是十分稳定,什么新能源,锂离子电池都几十年了

网友I(2025-01-04):
引用 网友C:
同样是蓄电池,装在太阳能、服务器UPS机房等固定场所起火很少见。
而在电动车上起火的一大堆,基本都是热 ...

这个答案很在理,我也很赞同

网友J:
最直接原因是内部隔膜损害,造成隔膜损害的常见原因是高温、低温和外伤,造成高温原因是环境温度、大电流充放电等。电动车的室外使用环境同时存在高温、低温、颠簸、碰撞、频繁充放电等,比室内静置使用的时候存在更多风险因素。

网友K:
电动车锂电池着火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电池受到冲撞挤压引起的

网友L:
电动车包括电动汽车吗,电动汽车容易起火吗,电动汽车冲撞不大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同样是蓄电池,装在太阳能、服务器UPS机房等固定场所起火很少见。
而在电动车上起火的一大堆,基本都是热 ...

对呀,我们现在对于锂电的驾驭能力不足,没有完善的解决方案,
烈马还没驯服就套上马鞍,翻车是必然,不翻车是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