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可控硅,不用过零,可以调光吗?

楼主(2024-03-12):
用可控硅,不用过零,可以调光吗?有人跟我说不用过零,也可以调光。
是怎么做到,我不用过零调光,完全没有效果。

网友A:
过不过零都可以的,只是过零的话对电网干扰小

网友B:
必须知道过零点才能调光,不然一定会闪烁。

网友A:
频率快点不会闪烁,早期的调光台灯不都是可控硅调光吗?一个电位器一个电容一个双向触发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率快点不会闪烁,早期的调光台灯不都是可控硅调光吗?一个电位器一个电容一个双向触发二极管就可以了。

你说的这种电路可控硅导通的时候把电容里面的电放光,下一个半波的过零点开始电位器重新给电容充电,本质上还是要用到过零点的。而且可控硅不是你想加快频率就能加快的,导通后只有电流过零才能截止已经把可控硅的工作频率固定住了。

网友C:
可控硅还能加快频率?这种违背电子学常识的话真是一个敢说,一个敢信。
我也是服了。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这样,用整流桥+单向可控硅强制关断+较高的频率比如10K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这样,用整流桥+单向可控硅强制关断+较高的频率比如10K

应该是用整流桥+场效应管+场管驱动,那就可以做到20kHz的开关频率了,

网友E:
可控硅调光本身就是利用调节导通角来实现,没有过零与不过零之说,当然,其调节会参照过零点。相反,如果利用过零控制脉冲数量来调光还会出现闪烁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这样,用整流桥+单向可控硅强制关断+较高的频率比如10K

可控硅强制关断只在你的梦里面有。

网友F:
可以,但是,灯泡不耐用。

网友G:
灯的过零控制是精度最高, 最佳控制。

网友H:
你要是白炽灯可以就是会闪,要是LED灯这种得你调节不了

网友H:
白炽灯电路上串联整流桥,整流桥得正负极用MOS管PWM占空比调节就好

网友I:
首先,你要知道可控硅的开启和关断条件
它关断并不是以你PWM的高低电平来关断的,它是以"在控制端提供关断信号时,可控硅上有一个反向电压来关断',理解它的工作原理很重要
就是说,你以1%占空比,1KHZ的PWM去控制它,基本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因为,它一旦导通了,只有在交流电翻转之后才能关断,这期间,PWM一点力使不上了
你可以试一下25HZ的PWM,甚至是10HZ的PWM,这就有用了
所以说,过零是一定要的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8#的方法,但这成本可要比过零高,电路也复杂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可控硅调光本身就是利用调节导通角来实现,没有过零与不过零之说,当然,其调节会参照过零点。相反,如果利 ...

必需要有过零这个说法!!
这个电路一旦接到了电路中,可控硅只能在过零点才能关闭,怎么叫没有这个说法呢?
你自己都是"参考过零点了",这怎么就没有过零了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频率快点不会闪烁,早期的调光台灯不都是可控硅调光吗?一个电位器一个电容一个双向触发二极管就可以了。

是可控硅啊,触发频率快解决不了的。
调光台灯就是用触发二极管做过0移相触发的,程序也是模拟这个过程。

网友J:
可控硅调功率有移相法和周期数控制,调光必须用移相法(才不会闪烁),必须过0,没有过0就没有参考点,就没有移相的事了。

网友K:
和过零方式没关系吧,移相调压是指控制半波的导通角来控制输出的平均电压,过零调功指的是假定你选择20个周波作为调功周期,你导通10个波,然后关断10个波,这时候你就是输出了50%的功率,也就是通一段时间,然后再断一段时间,这种方式你控制电阻炉什么的可以,但是用来调光就不合适了。

网友L:
不过零可以,而且电路简单。但是电磁干扰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强制关断只在你的梦里面有。

加电路可以,但频率比较低,上世纪90年代有用可控硅逆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强制关断只在你的梦里面有。

有可关断晶闸管的,中频炉就在使用。小电流的单向可控硅应该也可以强制关断的,只是可能电路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