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分压电阻+比较器+模拟开关构成的过流保护检测电路相较于毫欧检流电阻Rsens+MCU...

楼主(2024-03-12):
这种分压电阻+比较器+模拟开关构成的过流保护检测电路相较于毫欧检流电阻Rsens+MCU ADC的有哪些优缺点?检流电阻Rsens+MCU ADC岂不是更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反应快,短路时单片机反应不过来,瞬间就烧了

单片机反应很慢?也是us级别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反应快,短路时单片机反应不过来,瞬间就烧了

注意看原文,“人体所能承受的电流”,所以不是烧了,而是人噶了。

网友A:
硬件反应快,短路时单片机反应不过来,瞬间就烧了

网友C:
硬件快,通过MCU你还要转换等一系列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用比较器解决的问题你偏要上单片机,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别人只学了编程,又没学电子,有哪些类型的电子元器件估计都不知道。

网友B:
能用比较器解决的问题你偏要上单片机,这是一种什么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