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83能否驱动两个4位数码管,一个是共阴一个是共阳极的?

楼主(2024-03-12):
两个尺寸不一样,共阴的是0.4寸,共阳极的0.8寸

网友A:
是TM1638吧,10段*8位。只能同时驱动8位共阴  或10位共阳。如果按你说 的驱动4位共阴,4位共阳的话会显示乱码

网友B:
共阴和共阳都是可以驱动的,只是驱动电流有所不同,
共阴的驱动电流要大一些,相对来说允许接入更多和更
大的数码管,数码管小的和数量少的就没有区别,具体
看参数手册。

网友C:
同一个IC,只能驱动全部共阴,或全部共阳,不能部分共阴+部分共阳。

敲黑板画重点:所有SEG只能接LED的正极!所有的GRID只能接LED的负极!

网友D:
TM1683是一款用于电子标签(RFID)的射频芯片,没有驱动数码管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TM1683是一款用于电子标签(RFID)的射频芯片,没有驱动数码管的功能。

不好意思,输入错误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