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采集与pwm占空比改变问题

楼主(2024-03-13):
adc采集与pwm程序单独使用的时候都是可以的,但是两个联立起来,就是adc采集后数据处理然后重新给定占空比计数值,但是确输出不了pwm波,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用的mcu是stc8h系列单片机,我单独读取adc给定一个固定的占空比也输出不了,求解答谢谢。

网友A:
排查一下ADC相关的代码里面有没有把扩展寄存器访问使能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查一下ADC相关的代码里面有没有把扩展寄存器访问使能关闭了。

已经关了,如果直接用ad采样的电压值来改变占空比可以的,但是加了那个pid之后啊他会整天在最高占空比,改变电压,占空比不变的。

楼主:
void Init_adc()
{
        P1M0 = 0x00;
        P1M1 = 0x08;
        P_SW2|=0X80;
        ADCTIM=0X3f;    //2C
        P_SW2&=0X7F;
        ADCCFG=0X0f;
        ADC_CONTR = 0x83;    //p1.3ͨµÀ
        _nop_();
        _nop_();
        EA=1;
        EADC=1;
        ADC_RES=0;
        ADC_CONTR |= 0x40;
}
void main()
{
        float Vout=0;
        float Vout_D=0;
        float V1=0,V2=0,V3=0;
        float Vp=4.2057;      //4.2057
        float D=0.15;
        float Kp=0.2,Ki=0.005;
        Init_adc();
        PWM_Init();
        while(1)
        {
                ADC_CONTR |= 0x40;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0x20));
                ADC_CONTR &= ~0x20;
                voltage2 = ADC_RES;//((unsigned int)ADC_RES<<8)+ADC_RESL;
                Vout = voltage2*5/255;
                //Vout_D = voltage1*5/255;
                V1 = Vp-Vout;
                //V3+=V1;
                D = D + Kp*(V1-V2) + Ki*V1;
                V2=V1;
                if(D < 0 )            //|| Vout_D > 1.826*1.1)
                {
                        D=0.0;
                }
                if(D > 0.45)
                {
                        D=0.48;
                }
                pwm_value = D*120;
                PWMB_CCR7H = 0;
                PWMB_CCR7L = (unsigned char)(pwm_value);
                soft_delay(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