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避障智能小车制作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4-03-13):
履带避障智能小车,51单片机智能小车,三路避障红外传感更精控。原先铝底车板轴距不能满足履带。铝易钻孔,经过电钻打孔安装螺丝与电机后完美解决此类问题。只需两个后驱电机驱动即可,省电,爬坡能力强,避障。另外两个前电机把里面咬合齿轮拆掉就顺畅了,不用再接电,毕竟履带联动嘛。有配套避障代码。

制作图片:

单片机避障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z=P0^0;//定义红外避障检测端口
  sbit q=P0^4;
  sbit y=P2^0;
  sbit mz=P1^6;//定义电机Mz电平输出端口
  sbit IN1=P1^3;
  sbit IN2=P1^2;
  sbit my=P1^7;//定义电机My电平输出端口
  sbit IN3=P3^6;
  sbit IN4=P3^5;
  void delayms(uint);//声明延时函数

  main()//主函数
  {
   uint i=0;//初始值设定
   mz=1;
   my=1;
while(1)//无限循环
{
if(z==0&&q==1&&y==1)//表示z方有障碍物  进行y转向
  {
   for(i=0;i<5;i++)
    {
   mz=1;
   IN1=1;
   IN2=0;
   my=0;
   delayms(100);//状态保持100ms
   mz=0;
   my=0;
   delayms(2);//状态保持2ms
   }
  }
if(z==1&&q==0&&y==1)//表示前方有障碍物  进行y转向
  {
   for(i=0;i<5;i++)
    {
   mz=1;
   IN1=1;
   IN2=0;
   my=0;
   delayms(100);//状态保持100ms
   mz=0;
   my=0;
   delayms(2);//状态保持2ms
   }
  }
if(z==1&&q==1&&y==0)//表示y方有障碍物  进行z转向
  {
   for(i=0;i<5;i++)
    {
   mz=0;
   my=1;
   IN3=1;
   IN4=0;
   delayms(100);//状态保持100ms
   mz=0;
   my=0;
   delayms(2);//状态保持2ms
   }
  }
  if(z==0&&q==0&&y==1)//表示z前方有障碍物  进行y转向
  {
   for(i=0;i<5;i++)
    {
   mz=1;
   IN1=1;
   IN2=0;
   my=0;
   delayms(100);//状态保持100ms
   mz=0;
   my=0;
   delayms(2);//状态保持2ms
   }
  }
if(z==1&&q==0&&y==0)//表示y前方有障碍物  进行z转向
  {
   for(i=0;i<5;i++)
    {
   mz=0;
   my=1;
   IN3=1;
   IN4=0;
   delayms(100);//状态保持100ms
   mz=0;
   my=0;
   delayms(2);//状态保持2ms
   }
  }
if(z==0&&q==0&&y==0)//表示前有障碍物  先停下进行后退移动
  {
   for(i=0;i<5;i++)
    {
   mz=0;
   my=0;
   delayms(100);//状态保持100ms
   mz=1;
   IN1=0;
   IN2=1;
   my=1;
   IN3=0;
   IN4=1;
   delayms(2);//状态保持2ms
   }
  }
  if(z==1&&q==1&&y==1)//表示前方无障碍物  停止
  {
   mz=0;
   my=0;
   delayms(2);//状态保持2ms
  }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可下载的程序附件: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反应速度怎么样,没找到中断进入啊。选择差速是最明智的,可以原地掉头

网友B(2024-05-25):
我想问一下楼主, 你的电源用的什么电池? 以及怎么实现的压降啊?   还有那些模块的链接能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