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波形参数测量

楼主:
1.疏波的电压峰峰值为 82.4V, 有效值为 21.5V, 频率约为 31Hz, 正负脉宽均为 8ms, 一个周期为 32ms------像这些参数信息,貌似没有示波器可以直接读出来吧?

峰峰值可以直接读取出来,有效值很多示波器都没有这个功能吧?电压类来讲,一般只有最大值、最小值、峰峰值、幅值、平均值、均方根、顶端值、底端值。最大值和幅值的区别是?顶端值和最大值或者幅值又是什么区别?

2.像这种脉冲群不规则的波形,频率、脉宽、周期是不能直接读取出来的吧?都是需要数格子?

网友A(2024-03-13):
现在的示波器对于你这种波形电压值都能读出来,但是时间不规律,时间参数读不出来。

网友B:
峰峰值, 有效值, 频率, 正负脉宽, 周期,都可以读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峰峰值, 有效值, 频率, 正负脉宽, 周期,都可以读出来。

时间上疏密不同,而且有断续,怎么知道是哪个时间,楼主自己都搞不清楚你让示波器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