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无刷电机的一个奇思妙想,大家讨论一下是否可行

楼主:
  我对于无刷电机是不太懂的,但是我在网上看到了许多那种pcb无刷电机都是在电路板上面画出来的线圈,省去了绕组和硅钢片,相较正常的无刷电机来说体积小巧,但是正因为如此pcb无刷电机没有正常的无刷电机的扭矩大。但是今天我脑袋里突然涌出了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如果说把pcb无刷电机省略掉的硅钢片和绕组做成像是贴片变压器或贴片功率电感那样的封装来替代电路板上的线圈可不可以?但是我不知道这样的改变是否合理,也没办法去实验,所以发出来问问大家这个有没有实现的可能与优缺点。

因为没法准确的表达出我想出来的东西,所以说找了个比较符合的图片,至于绕组的参数可以像电感那样规模化

因为没法准确的表达出我想出来的东西,所以说找了个比较符合的图片,至于绕组的参数可以像电感那样规模化

网友A(2024-03-14):
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B:
为什么不行啊,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就是成本不划算,不如直接装个现成的。采取哪种技术,成本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网友D:
不可以,电感的漏感很小,磁场辐射不出去,在自身磁路内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电感的漏感很小,磁场辐射不出去,在自身磁路内跑

不是做成电感就是封装像是电感那样的绕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就是成本不划算,不如直接装个现成的。采取哪种技术,成本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嗯,成本这方面还真没有想过。不过我感觉这样的话能保留pcb无刷的轻薄与对外壳的要求小,制作简便也能有正常无刷的力矩。在一些特殊要求的场合会有应用的可能。

网友E:
力是相对的,如果扭力大的话,你做的这个"电感"本身也是要承受相同的力的,搞不好哪天是转子不转动了,电感跑了,因为这个电感只能是贴片上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力是相对的,如果扭力大的话,你做的这个"电感"本身也是要承受相同的力的,搞不好哪天是转子不转动了,电感跑了 ...

也对,都没有往这个方面想过,那样的话可能就得做成个合适的封装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F:
根据你的描述,我认为你把省掉的硅钢片和绕组又装回去了。还增加了可贴片焊接的引脚,成本和体积都成功提升。有点不太成熟的想法

网友G:
想玩玩的,怎么做都行,但是要做功的电机,则要讲究力矩、效率。
我做的单线圈无刷电机模型(桌上摆设),有单片机3.7V 2mA,纯硬件3.7V 250uA,非常省电。

网友H:
你是说,这种电机的线圈是在PCB上画出来的?电感量小、载荷能力也小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也对,都没有往这个方面想过,那样的话可能就得做成个合适的封装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其实,电感很容量掉的,以前没搞生产之前不知道是为什么,现在依然不知道是为什么
有的电感你明明是焊好了的,但它莫名的就会锡点开裂掉下来,暂时分析是电感在PWM工作下有振动,把锡震开了,但我也不确定
在你这个设想中,电感是要受力的,如果你是想到了其它的方式把它固定住,加个螺丝什么,那它不就成硅钢片了吗?

网友I:
思路可行,但是不能用成品电感,磁路是闭合的,外面没有磁场,要自己做才行。

网友J:
我觉得目前不行 正如你观察到的 凡是印刷线圈磁场强度都不够 就是说工艺上要产生足够磁场就需要更大的线圈 而封装的方式并不利于使用 比如散热问题 比如震动问题 目前的技术矽钢片+线圈是最成熟可靠的技术 未来怎么样不好说 毕竟技术发展很快 也没准哪天就有你说的那种东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根据你的描述,我认为你把省掉的硅钢片和绕组又装回去了。还增加了可贴片焊接的引脚,成本和体积都成功提升 ...

当时也是想弥补一下扭矩的,确实没有想过那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想玩玩的,怎么做都行,但是要做功的电机,则要讲究力矩、效率。
我做的单线圈无刷电机模型(桌上摆设), ...

我这也是外行,当时也没想到考虑那些东西,有这个想法也是为了能够弥补一下这个扭矩不足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你是说,这种电机的线圈是在PCB上画出来的?电感量小、载荷能力也小吧。

对,看到视频上的都是扭矩都不大,和正常的比还是差距挺大的,想着能有个折中的办法来解决,所以想出来个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其实,电感很容量掉的,以前没搞生产之前不知道是为什么,现在依然不知道是为什么
有的电感你明明是焊好了 ...

这个电感容易掉这个我没有遇到过,我这只是自己玩玩,没有接触过生产,也确实没有去想过这个生产及实际使用上会有那些问题,今天听你这么一说感觉问题还是挺大的,这个在实际的应用中应该作用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思路可行,但是不能用成品电感,磁路是闭合的,外面没有磁场,要自己做才行。

嗯,因为我找不到这样的东西的图片只能用比较类似的电感来替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目前不行 正如你观察到的 凡是印刷线圈磁场强度都不够 就是说工艺上要产生足够磁场就需要更大的线圈  ...

我这也是只考虑了两者结合的一个想法,都没有去实验过,你说的散热和振动的问题都没有考虑,没准以后也会有比我这想法还更好的东西来颠覆现在的技术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对,看到视频上的都是扭矩都不大,和正常的比还是差距挺大的,想着能有个折中的办法来解决,所以想出来个 ...

你可以尝试一下多层走线的印刷螺旋电感。4层或6层PCB的。同一方向、同一尺寸、并联方式 。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尝试一下多层走线的印刷螺旋电感。4层或6层PCB的。同一方向、同一尺寸、并联方式 。

主要是感觉在PCB上再怎么做相较于矽钢片还是差了一些,我对于无刷也是一知半解的状态,也不会做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感觉在PCB上再怎么做相较于矽钢片还是差了一些,我对于无刷也是一知半解的状态,也不会做啊

当然,印刷电感的介质的磁通量是没法与矽钢相提并论的。

网友K(2024-12-28):
七八十年代日本索尼、松下、日立等公司已经把PCB印刷线圈无刷电机已经研究实践到极致了,你不可能突破的。

网友L:
你要了解一下磁路分析,我做无刷电机5年,就连一个绕线口大小和方向和角度都对磁路和功率扭力等都影响。别说你焊接东倒西歪了

网友M(2025-08-08):
引用 网友G:
想玩玩的,怎么做都行,但是要做功的电机,则要讲究力矩、效率。
我做的单线圈无刷电机模型(桌上摆设), ...

有多的嘛,弄来瞧瞧哇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你要了解一下磁路分析,我做无刷电机5年,就连一个绕线口大小和方向和角度都对磁路和功率扭力等都影响。别 ...

大佬,有机械图可以看看嘛,最近要做个 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