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差分ADC计算公式的原理分析

楼主(2024-03-13):
谢谢大家

网友A:
问题在哪里呢?

楼主:
(ADC_Value - 2048)/2048 * 3300,为什么要是减2048再除2048

网友B:
代你向“文心一言”请教
文心一言的回复如下:
这个表达式 (ADC_Value - 2048)/2048 * 3300 看起来像是用于将ADC(模拟到数字转换器)的读数转换为一个实际的电压或电流值。这里的2048和3300是常数,它们通常与ADC的特性和目标物理量的范围有关。

首先,我们来理解为什么要减去2048:

在很多ADC设计中,特别是那些具有12位分辨率的ADC,其输出值是一个0到4095之间的数字。这个范围通常对应于一个模拟输入范围,比如0V到某个最大值(例如3.3V或5V)。当ADC的输入是中间值时(即模拟输入范围的一半),其输出值通常是这个范围的中点,即2048。

因此,减去2048的目的是将ADC的读数从以2048为中心的范围转换为一个以0为中心的范围。这样,当ADC的输入是中间值时,结果会是0,而不是2048。

接下来,为什么要除以2048:

除以2048是将这个以0为中心的范围归一化到-1到1之间。这是因为4095(最大值)减去2048(中心点)等于2047,而2047除以2048约等于1。同样地,0(最小值)减去2048再除以2048约等于-1。

最后,乘以3300:

乘以3300是将这个归一化后的范围转换为一个实际的物理量范围。这个3300可能代表了ADC能够测量的最大电压或电流值。例如,如果ADC是用来测量0到3.3V的电压,并且其输出是0到4095的数字,那么3300可能代表了3.3V。

综上所述,这个表达式首先将ADC的读数转换为一个以0为中心的范围,然后归一化这个范围到-1到1之间,最后将其转换为一个实际的物理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