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毕业的菜鸡,写单片机项目感觉无从下手,怎么快速提升自己的项目开发能力

楼主:
刚毕业,目前混进一个月薪5000不管吃不管住的小公司,现在丢给我一个简单的51单片机项目,让我自己在那慢慢搞,不知道从哪方面入手,有没有大佬给一些你们写项目的一些经验怎么去搭建程序架构或者是推荐一些这方面的书也行。

网友A(2024-03-13):
拿来就写,不用管架构。

网友B:
问公司拿个可以参考的项目 最好是同类型  这样方便快速适用  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C:
我20年刚毕业也是混进一个小公司,也是5000多点不包吃住,哈哈哈

网友D:
最重要的是从互联网上找到类似的项目并尝试了解整个项目。 然后您可以通过学习示例来编写自己的代码。

网友E:
啥项目,给见识一下啊

网友F:
拿到项目先分析看具体实现什么样的功能,用多少IO,用什么外设,最后选型什么样的单片机,不知道你那边需不需要自己设计硬件,调试的时候软硬件要配合能都会最好,51谈不上什么架构要么直接大循环调用,要么时间片,还就是定时周期触发调用功能函数,网络上资源也比较多自己分析哪里不会了网上搜罗一下就好了,当然肯定会有一些具体是网上找不到的耐心慢慢去研究总能搞得

网友G:
做多了你就会知道,还得是复制粘贴前人的代码框架。

网友H:
楼主遇到好老板!
当年我入职时,主管发了一些英文资料给我,给定一个项目,要我尽快搞出来,没有进展就滚蛋!

网友I:
有AI 不用?把要求甩给机器人让它大致编个程序框架,然后慢慢修理~~~~

网友J:
要动手,从简单项目入手,入门后再慢慢提高。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有AI 不用?把要求甩给机器人让它大致编个程序框架,然后慢慢修理~~~~

有啥能用?介绍下呗!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有啥能用?介绍下呗!

网友L:
找一个相似的项目,抄抄改改。

网友M:
郭天祥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N(2024-06-13):
最开始肯定是从一些简单点的入手慢慢去理解和分析

网友O:
啥项目啊,看我能不能也能混5000一个月啊

网友P:
复制粘贴呗,你需要什么功能,先去网上找相关代码,复制过来学会怎么用,再改改就是自己的东西了了

网友Q:
先从51单片机入手, 做做红外线遥控接收控制电路, LED数码管, 从简单的编程一步一步起步. 相关教学视频如在B站可以搜索到很多很多的, 本论坛51单片机专栏里面也有很多例程可以观摩学习.

网友R:
技术是靠积累的,没有任何快速之说

网友S:
有项目的参考的例程的话最容易了,没有的话就得自己在网上找资源了

网友T:
1.先看三四个基础学习视频,切忌太多,已软件使用方法为主。
2.跟一些成熟的项目手把手捣鼓。
3.培养自己代码能力。

网友U:
过了这个项目下个项目怎么办,工作的氛围和读书是不同的,不会有人帮你解决工作问题

网友V:
本论坛就有很多的优质项目。搜索和你项目的相关资料即可。

网友W:
1.  理论学习:             基础知识:学习单片机的工作原理,包括CPU、内存、IO口、中断、定时器、ADCDAC等基本概念。        编程语言:掌握至少一种单片机编程语言,如C语言,了解汇编语言,因为它们是单片机开发的基础。        数据结构和算法:理解数据结构如何在硬件中实现,算法在单片机中的优化。 2.  实践项目:             从简单到复杂:从基础的LED控制、按键识别开始,逐渐尝试更复杂的项目,如温度传感器、蜂鸣器控制、串口通信等。        使用开发板:使用Arduino、AVR、STM32等开发板进行实践,它们通常有丰富的库支持和详细的教程。        开源项目:参与或阅读开源项目,学习他人的代码结构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3.  阅读文档和教程:             官方文档:阅读芯片制造商的官方文档,了解芯片的详细规格和使用方法。        在线教程:利用网站如ELEGOO、CSDN、GitHub等获取教程和案例。 4.  实验和调试:             学会使用调试工具:如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能帮助你理解硬件的运行情况。        问题解决:遇到问题时,学会分析和调试,这有助于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5.  团队合作和交流:           参加相关社区或论坛,与他人交流经验,共同解决问题。        参加编程比赛或项目,这能锻炼团队协作和项目管理能力。  通过持续的理论学习和实践,你会逐渐提升单片机项目开发的能力。记住,关键在于积累经验,不要急于求成。

网友X:
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

网友Y:
初始化 -> 先跑一个test -> 继续完善代码 -> 完成需求 -> 优化

网友Z:
跟着别人混

网友AA:
首先,如果没有项目经验,可以去江协大的51入门或是STM32入门看下,前面几节课有教建立项目,完善程序架构。第二,因为项目一般有时间性,可以查相对应的一些类似项目,直接改自己需要的效果。可以节省时间。第三,懂得把项目分为几部分,一部分一部分来完成,相对应就比较容易了。看下你要写什么项目,在这里说一下要求,这边发布的几个帖子都是比较适合新手直接拿来用的,比较基础的东西。

网友AB:
1,你先了解你项目有哪些功能需求,
2,你要知道你开发的这个项目的操作步骤
     例如(遥控风扇:遥控按下-->风扇运行)
3、拆分你的每个步骤,且了解他们的联系
     例如(遥控按下-->单片机接收到信号-->判断信号-->定义这个信号是开机还是关机-->处理信号)
4、每个功能可以单独分开的去实现
     例如(风扇的转动,遥控的信号接收)
5、最后根据你的项目步骤去调用对用的函数
    例如(风扇初始化,遥控初始化----进入主循环--接收遥控的信号,判断关闭或打开风扇)
6、根据最基础的版本慢慢优化,
注(以上的都是基于硬件无误的情况,如果需要自己去设计硬件电路的话,你可以在论坛里,咨询其他大佬。毕竟对于硬件这个方面,本人也不是很了解)

网友AC:
自从有了ai根本懒得自己写代码,只要你表述的够清晰基本都能实现

网友AD:
网上找一下模块化的代码拼凑一下